lpc2478驱动800x480的18bits 7寸彩屏与触摸屏

楼主(2010-04-28):
#include "data_types.h"
#include "lpc2478.h"
#include "lcd_draw.h"
#include <assert.h>

#define C_GLCD_H_SIZE           800
#define C_GLCD_V_SIZE           480
#define TEXT_DEF_TAB_SIZE 5

static pFontType_t pCurrFont = NULL;
static LdcPixel_t TextColour;
static LdcPixel_t TextBackgndColour;

static INT32S TextX_Pos = 0;
static INT32S TextY_Pos = 0;

static INT32U XL_Win = 0;
static INT32U YU_Win = 0;
static INT32U XR_Win = C_GLCD_H_SIZE-1;
static INT32U YD_Win = C_GLCD_V_SIZE-1;

static INT32U TabSize = TEXT_DEF_TAB_SIZE;

static INT32U WindY_Size, WindX_Size;
static INT32U CurrY_Size, CurrX_Size;
static pINT32U pWind;
static pINT32U pPix;

/*-----------------------------------------------------------------------------
*  800 x 480 TFT LCD单个象素的显示数据输出
*/
void PutPixel(INT32S x,INT32S y,INT16S c)
{
    if(x < 800 && y < 480)
      *(volatile INT16U *)(SDRAM_BASE + 2*(x + 800 * y)) = c;
}

/**************************************************************
填充某一特定区块为特定颜色
**************************************************************/
void putarea(INT32S x_start,INT32S x_end,INT32S y_start,INT32S y_end,INT16S c)
{
        INT32S x,y;
        if(x_start<x_end && x_end<800 && y_start<y_end && y_end<480)
        {
         for(x=x_start;x<=x_end;x++)
                 {
                for(y=y_start;y<=y_end;y++)
                        PutPixel(x,y,c);
                }
        }
}

/**************************************************************
填充马赛克
**************************************************************/
void fillmosaic(void)
        {
        INT16S color[]={0x07e0,0xf800,0x001f,0xff00,0xffff,0x0000,0x02fe};
        INT32S i,j,k=0;
        for(i=0;i<10;i++)
                {for(j=0;j<=10;j++)
                        {
                         putarea(80*j,(80*(j+1)-1),48*i,(48*(i+1)-1),color[k]);
                         if(k++==6)
                         k=0;
                         }

                }
        }

/**************************************************************
800×480 16Bpp TFT LCD全屏填充特定颜色单元或清屏
**************************************************************/

void Lcd_ClearScr(INT32S x,INT32S y,INT32S c)
{

        INT32S i = 0;
        while (i < x * y)
        {
            *(volatile INT16U *)(SDRAM_BASE + i * 2) = c;
            i += 1;
        }
}
/**************************************************************
// LCD display is flipped vertically
// But, think the algorithm by mathematics point.
//   3I2
//   4 I 1
//  --+--   <-8 octants  mathematical cordinate
//   5 I 8
//   6I7
**************************************************************/
void Glib_Line(INT32S x1,INT32S y1,INT32S x2,INT32S y2,INT32S color)
{
        INT32S dx,dy,e;
        dx=x2-x1;
        dy=y2-y1;

        if(dx>=0)
        {
                if(dy>= 0) // dy>=0
                {
                        if(dx>=dy) // 1/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2/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else                   // dy<0
                {
                        dy=-dy;   // dy=abs(dy)

                        if(dx>=dy) // 8/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7/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
        else //dx<0
        {
                dx=-dx;                //dx=abs(dx)
                if(dy>= 0) // dy>=0
                {
                        if(dx>=dy) // 4/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3/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else                   // dy<0
                {
                        dy=-dy;   // dy=abs(dy)

                        if(dx>=dy) // 5/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6/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PutPixel(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
}

/**************************************************************
在LCD屏幕上画一个矩形
**************************************************************/
void Glib_Rectangle(INT32S x1,INT32S y1,INT32S x2,INT32S y2,INT32S color)
{
    Glib_Line(x1,y1,x2,y1,color);
    Glib_Line(x2,y1,x2,y2,color);
    Glib_Line(x1,y2,x2,y2,color);
    Glib_Line(x1,y1,x1,y2,color);
}

/**************************************************************
在LCD屏幕上用颜色填充一个矩形
**************************************************************/
void Glib_FilledRectangle(INT32S x1,INT32S y1,INT32S x2,INT32S y2,INT32S color)
{
    INT32S i;

    for(i=y1;i<=y2;i++)
        Glib_Line(x1,i,x2,i,color);
}

/*************************************************************************
* Function Name: GLCD_SetFont
* Parameters: pFontType_t pFont, LdcPixel_t Color
*              LdcPixel_t BackgndColor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Set current font, font color and background color
*
*************************************************************************/
void GLCD_SetFont(pFontType_t pFont, LdcPixel_t Color, LdcPixel_t BackgndColor)
{
  pCurrFont = pFont;
  TextColour = Color;
  TextBackgndColour = BackgndColor;
}

/*************************************************************************
* Function Name: GLCD_SetWindow
* Parameters: Int32U X_Left, Int32U Y_Up,
*             Int32U X_Right, Int32U Y_Down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Set draw window XY coordinate in pixels
*
*************************************************************************/
void GLCD_SetWindow(INT32U X_Left, INT32U Y_Up,
                    INT32U X_Right, INT32U Y_Down)
{
  assert(X_Right < C_GLCD_H_SIZE);
  assert(Y_Down < C_GLCD_V_SIZE);
  assert(X_Left < X_Right);
  assert(Y_Up < Y_Down);
  XL_Win = X_Left;
  YU_Win = Y_Up;
  XR_Win = X_Right;
  YD_Win = Y_Down;
}

/*************************************************************************
* Function Name: GLCD_TextSetPos
* Parameters: Int32U X_UpLeft, Int32U Y_UpLeft,
*             Int32U X_DownLeft, Int32U Y_DownLeft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Set text X,Y coordinate in characters
*
*************************************************************************/
void GLCD_TextSetPos(INT32U X, INT32U Y)
{
  TextX_Pos = X;
  TextY_Pos = Y;
}

/*************************************************************************
* Function Name: GLCD_TextSetTabSize
* Parameters: Int32U Siz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Set text tab size in characters
*
*************************************************************************/
void GLCD_TextSetTabSize(INT32U Size)
{
  TabSize = Size;
}

/*************************************************************************
* Function Name: LCD_SET_WINDOW
* Parameters: int c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Put char function
*
*************************************************************************/
void LCD_SET_WINDOW (INT32U X_Left, INT32U X_Right,
                     INT32U Y_Up, INT32U Y_Down)
{
  pPix = pWind = ((pINT32U)SDRAM_BASE) + X_Left + (Y_Up*C_GLCD_H_SIZE);
  WindX_Size = X_Right - X_Left;
  WindY_Size = Y_Down - Y_Up;
  CurrX_Size = CurrY_Size = 0;
}

/*************************************************************************
* Function Name: LCD_SET_WINDOW
* Parameters: int c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Put char function
*
*************************************************************************/
static
void LCD_WRITE_PIXEL (INT32U Pixel)
{
  *pPix++ = Pixel;
  if (++CurrX_Size> WindX_Size)
  {
    CurrX_Size = 0;
    if(++CurrY_Size> WindY_Size)
    {
      CurrY_Size = 0;
    }
    pPix = pWind + CurrY_Size * C_GLCD_H_SIZE;
  }
}

/*************************************************************************
* Function Name: GLCD_TextCalcWindow
* Parameters: pInt32U pXL, pInt32U pXR,
*             pInt32U pYU, pInt32U pYD,
*             pInt32U pH_Size, pInt32U pV_Size
*
* Return: Boolean
*          FALSE - out of window coordinate aren't valid
*          TRUE  - the returned coordinate are valid
*
* Description: Calculate character window
*
*************************************************************************/
static
BOOL GLCD_TextCalcWindow (pINT32U pXL, pINT32U pXR,
                             pINT32U pYU, pINT32U pYD,
                             pINT32U pH_Size, pINT32U pV_Size)
{
  *pH_Size = pCurrFont->H_Size;
  *pV_Size = pCurrFont->V_Size;
  *pXL = XL_Win + (TextX_Pos*pCurrFont->H_Size);
  if(*pXL> XR_Win)
  {
    return(FALSE);
  }
  *pYU = YU_Win + (TextY_Pos*pCurrFont->V_Size);
  if(*pYU> YD_Win)
  {
    return(FALSE);
  }

  *pXR   = XL_Win + ((TextX_Pos+1)*pCurrFont->H_Size) - 1;
  if(*pXR> XR_Win)
  {
          *pH_Size -= *pXR - XR_Win;
    *pXR = XR_Win;
  }

  *pYD = YU_Win + ((TextY_Pos+1)*pCurrFont->V_Size) - 1;
  if(*pYD> YD_Win)
  {
    *pV_Size -= *pYD - YD_Win;
    *pYD = YD_Win;
  }

  return(TRUE);
}
/*************************************************************************
* Function Name: putchar
* Parameters: int c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Put char function
*
*************************************************************************/
int putchar (int c)
{
INT32U i,j,k;
pINT8U pSrc;
INT32U H_Line;
INT32U xl,xr,yu,yd,Temp,V_Size, H_Size, SrcInc = 1;
INT32U WhiteSpaceNumb;
  if(pCurrFont == NULL)
  {
    return(FALSE);
  }
  H_Line = (pCurrFont->H_Size / 8) + ((pCurrFont->H_Size % 8)?1:0);
  switch(c)
  {
  case '\n':  // go to begin of next line (NewLine)
    ++TextY_Pos;
    break;
  case '\r':  // go to begin of this line (Carriage Return)
          // clear from current position to end of line
          while(GLCD_TextCalcWindow(&xl,&xr,&yu,&yd,&H_Size,&V_Size))
          {
        LCD_SET_WINDOW(xl,xr,yu,yd);
            for(i = 0; i < V_Size; ++i)
            {
              for(j = 0; j < H_Size; ++j)
              {
                LCD_WRITE_PIXEL(TextBackgndColour);
              }
            }
                  ++TextX_Pos;
          }
    TextX_Pos = 0;
    break;
  case '\b': // go back one position (BackSpace)
    if(TextX_Pos)
    {
      --TextX_Pos;
      // del current position
                  if(GLCD_TextCalcWindow(&xl,&xr,&yu,&yd,&H_Size,&V_Size))
                  {
        LCD_SET_WINDOW(xl,xr,yu,yd);
                    for(i = 0; i < V_Size; ++i)
                    {
                      for(j = 0; j < H_Size; ++j)
                      {
                        LCD_WRITE_PIXEL(TextBackgndColour);
                      }
                    }
                  }
    }
    break;
  case '\t':  // go to next Horizontal Tab stop
          WhiteSpaceNumb = TabSize - (TextX_Pos%TabSize);
          for(k = 0; k < WhiteSpaceNumb; ++k)
          {
      LCD_SET_WINDOW(xl,xr,yu,yd);
                  if(GLCD_TextCalcWindow(&xl,&xr,&yu,&yd,&H_Size,&V_Size))
                  {
                    for(i = 0; i < V_Size; ++i)
                    {
                      for(j = 0; j < H_Size; ++j)
                      {
                        LCD_WRITE_PIXEL(TextBackgndColour);
                      }
                    }
                    ++TextX_Pos;
                  }
                  else
                  {
                          break;
                  }
          }
    break;
  case '\f':  // go to top of page (Form Feed)
          // clear entire window
          H_Size = XR_Win - XL_Win;
          V_Size = YD_Win - YU_Win;
    // set character window X left, Y right
    LCD_SET_WINDOW(XL_Win,XR_Win,YU_Win,YD_Win);
    // Fill window with background font color
    for(i = 0; i <= V_Size; ++i)
    {
      for(j = 0; j <= H_Size; ++j)
      {
        LCD_WRITE_PIXEL(TextBackgndColour);
      }
    }

          TextX_Pos = TextY_Pos = 0;
    break;
  case '\a':  // signal an alert (BELl)
    ;
    break;
  default:
    // Calculate the current character base address from stream
    // and the character position
    if((c <  pCurrFont->CharacterOffset) &&
             (c>= pCurrFont->CharactersNuber))
           {
                   c = 0;
    }
    else
    {
            c -= pCurrFont->CharacterOffset;
    }
    pSrc = pCurrFont->pFontStream + (H_Line * pCurrFont->V_Size * c);
    // Calculate character window and fit it in the text window
    if(GLCD_TextCalcWindow(&xl,&xr,&yu,&yd,&H_Size,&V_Size))
    {
            // set character window X left, Y right
            LCD_SET_WINDOW(xl,xr,yu,yd);
            // Send char data
            for(i = 0; i < V_Size; ++i)
            {
        SrcInc = H_Line;
        for(j = 0; j < H_Size; ++j)
              {
                Temp = (*pSrc & (1UL << (j&0x7)))?TextColour:TextBackgndColour;
                LCD_WRITE_PIXEL(Temp);
                if((j&0x7) == 7)
                {
                  ++pSrc;
            --SrcInc;
                }
              }
        // next line of character
              pSrc += SrcInc;
            }
    }
    ++TextX_Pos;
  }
  return(c);
}
void dprintf( INT8U  *ptr)
{
    while(*ptr)
            {
       putchar(*ptr);
           ptr++;
            }
}

/*************************************************************************
* Function Name: GLCD_LoadPic
* Parameters: Int32U X_Left, Int32U Y_Up, Bmp_t * pBmp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Load picture in VRAM memory area
*
*************************************************************************/
void GLCD_LoadPic (INT32U X_Left, INT32U Y_Up, Bmp_t * pBmp, INT32U Mask)
{
INT32U i,j;
pINT32U pData = ((pINT32U) SDRAM_BASE) + X_Left + (Y_Up * C_GLCD_H_SIZE);
pINT32U pSrc = pBmp->pPicStream;
INT32U X_LeftHold;
  for(i = 0; i < pBmp->V_Size; i++)
  {
    if(Y_Up++>= C_GLCD_V_SIZE)
    {
      break;
    }
    for(j = 0; j < pBmp->H_Size; j++)
    {
      if(X_LeftHold++>= C_GLCD_H_SIZE)
      {
        pSrc += pBmp->H_Size - j;
        break;
      }
      *(pData+j) = *pSrc++ ^ Mask;
    }
    X_LeftHold = X_Left;
    pData += C_GLCD_H_SIZE;
  }
}
/*************************************************************************
* Function Name: GLCD_SetPallet
* Parameters: const Int32U * pPallet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GLCD init colour pallete
*
*************************************************************************/
void GLCD_SetPallet (const INT32U * pPallete)
{
  INT32U i;
pINT32U pDst = (pINT32U) SDRAM_BASE;
  assert(pPallete);
  for (i = 0; i < 128; i++)
  {
    *pDst++ = *pPallete++;
  }
}
/*************************************************************************
* Function Name: GLCD_Init
* Parameters: const Int32U *pPain, const Int32U * pPallet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GLCD controller init
*
*************************************************************************/
void GLCD_Init (const INT32U *pPain, const INT32U * pPallete)
{
  INT32U i;

pINT32U pDst = (pINT32U) SDRAM_BASE;

  if(NULL != pPallete)
  {
    GLCD_SetPallet(pPallete);
  }

  if (NULL == pPain)
  {
    // clear display memory
    for(i = 0; (C_GLCD_H_SIZE * C_GLCD_V_SIZE)> i; i++)
    {
      *pDst++ = 0;
    }
  }
  else
  {
    // set display memory
    for(i = 0; (800 * 480)> i; i++)
    {
      *pDst++ = *pPain++;
    }
  }

}

网友A:
我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不知到楼主是用什么编的。keil还是iar。我在keil下编译了一下,很多都没有定义。想请教一下。特别是SDRAM_BASE 这个数据没有定义。我看lpc2400中也没有定义。

楼主:
SDRAM_BASE 是外扩动态ram的首地址吧,但是上边这个程序不是用的lpc2478的lcd控制器吧,没仔细看,忙着跳我自己的lcd驱动

楼主:
楼主用的可是群创的屏AT070TN83?

网友B:
2478支持 12.1寸的TFT么 8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