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105S4自定义加一个触摸按键控制LED问题

楼主(2010-04-28):
求助各位高手,本人现在遇到一个STM8S105S4自定义加一个触摸按键控制LED开发难题.
要求是自己定义一个按键,来控制LED2灯,我现在已经在电路板的PA端口,用(PA5)引出一个线,并连上一个自定义按键,PA6用于LOAD, PA4用于中断屏蔽.其程序修改如下
在头文件 STM8_TSL_RC_Configuration.h中修改:

#define SCKEY_P2_KEY_COUNT  (1)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Number of keys used (value from 0 to 8) */
#define SCKEY_P2_PORT_ADDR  (GPIOA_BaseAddress)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GPIO base address */
#define SCKEY_P2_A  (0x1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1st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B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2nd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C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3rd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D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4th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E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5th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F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6th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G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7th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H  (0)                                                         /**< Single channel key Port 2: 8th key mask */
#define SCKEY_P2_DRIVEN_SHIELD_MASK (0x08)

原触摸按键有三个,用的是PB端口.
另外在源文件STM8_TS_LIB夹中的STM8_TSL_RC_Singlechannelkey.c中添加如下:
/**
  ******************************************************************************
  * @brief Select Port 1 I/Os to burst and call IO driver for burst sequence.
  * @par Parameters:
  *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 None
  ******************************************************************************
  */
void TSL_SCKEY_P1_Acquisition(void)
{
  sTouchIO.PORT_ADDR = (GPIO_TypeDef *) (SCKEY_P1_PORT_ADDR);
  for ( KeyIndex = 0; KeyIndex < SCKEY_P1_KEY_COUNT; KeyIndex++ )
  {
    TSL_SetStructPointer();
    if ( (pKeyStruct->State.whole != ERROR_STATE) && (pKeyStruct->State.whole != DISABLED_STATE) )
    {
      sTouchIO.AcqMask = Table_SCKEY_BITS[KeyIndex];
      sTouchIO.DriveMask = (u8)(sTouchIO.AcqMask | SCKEY_P1_DRIVEN_SHIELD_MASK);
      sTouchIO.Measurement = &sSCKeyInfo[KeyIndex].Channel.LastMeas;
      sTouchIO.RejectedNb = &sSCKeyInfo[KeyIndex].Channel.LastMeasRejectNb;
      sTouchIO.Type = SCKEY_TYPE;
      TSL_IO_Acquisition(SCKEY_ACQ_NUM, SCKEY_ADJUST_LEVEL);
    }
  }
}
另外,在main.c中添加
if (sSCKeyInfo[3].Setting.b.DETECTED)                                          /* KEY 1 touched */
    {
      if (Led1State == OFF)
      {
        LED1_ON();
      }
      else
      {
        LED1_OFF();
      }
    }
}
可最终无法实现自定义加一个触摸按键控制LED功能,难道是程序有问题吗?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可能是!

网友B(2011-05-04):
是你设置有问题。不知道一年后回帖你看不看得到

PA5对应的是0x20

DRIVEN SHIELD的PA4对应的是0x10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