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有两个程序,一个是PWM产生4路脉冲程序,一个是USB 的鼠标程序,分别编译都成功,分别烧到stm32中也都能正确运行,但是,我如果把两个程序整合到一起后(把产生脉冲程序放在鼠标程序的main中),可以编译成功,在hw_config.c 中我看两程序的时钟配置,GPIO配置,以及中断配置都没问题,结果产生脉冲的程序和鼠标程序都没有正确运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出现过此类问题。是不是USB程序跟有的程序有冲突啊?不想麻烦大家看程序了,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呢?

网友A:
我觉得可能PWM频率太高,中断太频繁。
你把PWM的频率降下来试试。

网友B:
我也觉得是PWM频率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能否说说这个中断与USB的具体冲突啊,我觉得就算USB不能工作,PWM应该正常输出波形啊,还请赐教啊~~

网友C:
在把两部分合成到一个项目中的前提下,先不执行某一项操作,只执行另一个任务,看看是否还能正确运行,借此可以排除因为两部分配置的问题产生的互相干扰。

网友D:
应该是两个互相影响了,很有可能是中断造成的,之前遇到过

网友E:
把一个屏蔽,另外一个应该是正常的,楼主应该就是中断没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USB的初始化,时钟什么的屏蔽了,结果PWM输出还是没有波形啊,把PWM屏蔽,USB可以正常,这是为什么呢?~中断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频率降下来试了试,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