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1和LPC2368区别

楼主(2010-04-28):
为什么我之前用的LPC2368运行的程序,下载到LPC2361就运行不了呢

网友A:
寄存器肯定不一样啊!正常吧这种情况!

网友B:
LPC2136比LPC2138的Flash和RAM小很多,没有CAN,也没有SD/MMC,其他没有区别。您可以看看您采购的MCU是否有问题,MCU最好从正规的代理商处采购或申请样片,保证您的MCU没问题!www.crest-cn.com就是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