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PC9361的时钟问题。难道是芯片的原因???

楼主(2010-04-28):
 一段非常简单的代码,只是让P2口输出高低电平,同时可以设置DVIM来观察CPU的时钟频率,但修改DVIM的数值时,P2输出的高低电平周期没有变化。
  不知有没有其它的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

谢谢!

DVIM  EQU  0x95
TRIM  EQU  0x96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40h
main:
 MOV DVIM, #0x4
 ORL TRIM, #0xC0
 MOV 0xA4, #0x00
 MOV 0xA5, #0x00

Loop:
 MOV P2, #0x0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2, #0XFF
 NOP
 NOP
 NOP
 SJMP Loop

  end

这段代码在P2上输出的高低电平周期为3.76uS,这样差不多CPU的频率为7.35M的样子,刚好是默认的系统RC频率!

 MOV DVIM, #0x4 也设置成过其它的值,P2输出没有变化,同进9脚P3.0(CLKOut)也没有信号输出。

????

Thanks!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原来在LPC935上试过,都正常,可能设置CPU时钟,同时CLKOUT也有输出!

网友A:
没有看出来问题所在,是不是DVIM寄存器地址变化了,你可以查一下。

我也想用新出的片子来做东西,可不知你是怎么下载的,我的MINIPRO好像不支持。

网上问了,也没个回复

楼主:
我又重新买了一个SmartPRO 5000U才可以下载的。

我对应DATASHEET看了地址,没有变。

网友B:
程序看了,没看出问题。

会找个人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捕获器A工作正常,但捕获器B工作不正常,详细情况先再测试一下。

LZ同志,不知道关于时钟的问题有没有发现?

网友A:
您好!关于DIVM的问题,我会去问问相关人员进展得如何了?有结果贴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