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教我的915为什么不能启动?

楼主(2010-04-28):
很简单的程序,点亮一个LED,软件是Keil uVision2,选择了932的器件(找不到915)。硬件仿真(TKS936)时通过,但烧入芯片后不能运行。
烧写器为LPCPRO,烧写已提示成功。
选择内部RC。
测试电路电源正常(3V)。
原程序如下:
#include "REG932.H"

//定义引脚
sbit LED1 = P0^1;
sbit LED2 = P0^0;

void main(void)
{
    P0M1 = 0x03;
    P0M2 = 0x03;
    LED1 = 0;
    LED2 = 1;
    for(;1;)
    {
        ;
    }
}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外部复位电路,必须选择内部复位。如果你有外接的复位电路,并且选择了外部复位,注意900系列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如果上电后不能正常复位,就不能从0000H单元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A:
上面指的是烧写程序时要正确选择内部或外部复位。

网友A:
www.zlgmcu.com上搜索" 详细开发流程 "几个字,您会找到一篇文档,按那篇文档进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