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程序求助

楼主(2010-04-28):
可以这样写么,为什么不能对TIMER0中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呀,我用的PICC编译器
#include <16F877.h>
#FUSES NOWDT                    //No Watch Dog Timer
#FUSES HS                       //High speed Osc (> 4mhz for PCM/PCH) (>10mhz for PCD)
#use delay(clock=20000000)
void  timer0init(void)
{
   OPTION_REG = 0b000000;
   GIE = 1;
   T0IE = 1;
   TOIF = 1;
   TMR0 = 0;
}
void TIMER0_isr(void)
{
   TMR0 = 0;
   output_d = ++output_d;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的

楼主:
编译的时候会报错,里面的七条赋值指令都不能执行, 是怎么会事呀?
void  timer0init(void)
{
   OPTION_REG = 0b000000;
   GIE = 1;
   T0IE = 1;
   TOIF = 1;
   TMR0 = 0;
}
void TIMER0_isr(void)
{
   TMR0 = 0;
   output_d = ++output_d;
}

网友A:
PIC有些寄存器是只读的
好象OPTION_REG就是

楼主:
OPTION_REG一个控制寄存器,可写的呀,是不是编译器哪里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B:
T0IF只能软件清0,不能置1的

楼主:
编译的时候七个赋值指令都报错,不清楚怎么会事,有库函数可以调用对定时器配置,但是这样搞不清楚它里面是怎么工作的呀

楼主:
PICC里面怎么用对端口的一个脚进行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