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采用EasyH-JTAG与并口相连,检测不到ARM内核。

楼主(2010-04-28):
我用的是ARM7系列LPC2214,以EasyH-JTAG与计算机并口相连。计算机并口设置为ECP+EPP模式。H-JTAG的版本是0.6.3。但是上电时,系统总出现“Unable to find target,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没上电或者接触不良,或者线不好,或者板子的电源不好,等等。

网友B:
JTAG如果是自己做的,改下引脚设置

网友B:
怀疑是设置问题或者JTAG板的问题,但是也不排除,CPU已经烧毁……

楼主:
奇怪的是另一台PC机却能够识别内核,两台机器的H-FLASHER和H-JTAG设置为一样的。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B:
找个办法测试下你的电脑并口是否正常吧,有示波器的没?

楼主:
我后来用并口调试工具检测了一下并口,发现没有问题。现在换了一台计算机,好使了。唯一的区别是好使的计算机是XPSP2,以前的机器是SP3,看来真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不能随便升级啊。

网友C:
很多调试工具很烂,可以接个调试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