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位相图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无正文)

网友A:
那不是180度偏转,左右两段曲线实际上是连续的,只不过图面高度画不下,将曲线“折断”向上平移了而已。

网友B:
哎呀,火*味蛮重的。匠人咋得罪人啦呢!

网友C:
闲着也是闲着...

别看相位有一个畸变,但是没有反馈的话,还是不会振荡的,即使增益大于1.

网友D:
不明白,从图上看存在使相角等于(2n+1)180度的频率f0
而且也存在使幅值为0db的频率fc,f0<fc的话,必然自激振荡。高手们,不知小弟如是分析对不对
2# maychang

楼主:
LS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对实际电路测量了多次,甚至人为制造一些干扰,的确没有发生振荡。
请高手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那个地方不会振荡?

网友E:
得有反馈才会震荡,而且要满足幅值条件和相位条件才会震荡。

网友C:
谁见过非门振荡过吗?:lol

网友F:
谁见过非门振荡过吗?:lol
引用 网友C:

非门接上反馈就有可能振荡了(环振)

网友A:
8楼:
非门振荡是最常见的,所有单片机使用外部晶体或陶瓷振子的,都是非门作振荡。不用晶体,非门也可以构成RC移相振荡器。非门还可以构成LC振荡器,细分的话还可以分成三点电容式、三点电感式,等等。当然还可以按照9楼所说,多个非门构成环形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