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字段式液晶,哪位有资料给我分享一下呗

楼主(2010-04-28):
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合适的资料,就在这里招呼一下呵呵。。。。谁能慷慨一下呢呵呵。。。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数码管用液晶的方式的实现了

实际中存在的应该有什么米字式的等等……

网友B:
普通计算器,最便宜的电子表,普通电话上的液晶显示不都是字段式液晶吗

网友C:
给许MM分享一份之前用过的开模定制的段式液晶资料

网友D:
LS,能不能顺便给一份段式液晶的驱动原理说明?谢谢

网友C:
呵呵 不好意思 没有深入研究过

我用MSP430单片机 自带段式液晶驱动 对其驱动的认识只是浮于表面 知道是AC驱动 DC驱动有可能损坏液晶

其它不敢说了

网友E:
tyw上传了那么多本液晶显示的书,去随便下一本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对了 有专门的段式液晶驱动芯片的 ~ 比如HT什么的 HT1621

网友C:
fastvar

这位兄弟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别拉上我啊 靠

楼主:
谢谢ayl439,洗碗机提点呵呵。。
洗碗机,我比较笨,你能不能再具体到哪一章,哪一页呢?

网友E:
唉~~~
每本讲液晶显示的书最前面都是讲段码的,因为它最简单。
自己随便找本书一看就会看到了,和笨不笨无关,只和“懒”字有关。

网友F:
许JJ真厉害,啥都搞.

网友G:
单片机 可以直接驱动 一般用个梯形波

楼主:
洗碗机嘿嘿。。。
段式的我能想到,就是跟LED的原理差不多的呗,但是字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清楚它是怎么个结构了。既可以显示小字,又可以显示大的数码?
自然的天逸,能不能细说一下,什么梯形波?

网友G:
不好意思说错了 不是梯形波 是阶梯波COM口加分压电阻利用IO的三个状态产生

网友H:
随便找个液晶厂家的网站上都有资料的。

楼主:
你们怎么都这么“随便”呢?呵呵。。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