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和外围芯片上电复位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就是单片机和外围器件上电的时候从10%VDD到90%VDD的时间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

如果外围芯片比MCU延迟太多,要等待外围芯片上电的话,又不好

网友A:
一般是要求越快越好
MCU上电后延时一段几十MS再工作,可以确保其它器件也复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