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0-04-28):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里的元器件如何选型,谢谢了~~~
还有,这里IN我想输入正负多可以,那这里的光藕换成双向光藕可以不?如下图
还有,这里OUT我想输出220V的,那是不是这里的Q1换成继电器或是......就可以?大家提供点可选元器件,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A:
输出220V????这个电路貌似实现不了吧!

楼主:
恩,这个电路是实现不了的,换成继电器的或是双向晶闸管的应该可以的......谢谢楼上的,请多关注,多关照~

网友A:
那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就算你换成继电器也不行啊 !
如果你只是想out输出的峰值是220V,我倒是有办法,也不用换继电器!但是如果是直流电压220V,我就得好好想想了!

网友B:
先说明你用这个电路打算干什么。

楼主:
OUT输出的就要AC200V呀,楼上的帮帮忙,呵

网友C:
输出220V是不行的吧!

网友D:
24V加在集电极,想输出220V电压???

网友A:
如何上传图片,没传过!刚给你画了个图,不会传上来!

楼主:
开鑫浪子 你好~
24V加在集电极,想输出220V电压???
要输出220V,当然接线也要改了,呵!

楼主:
xushouxue999  你好~
如何上传图片,没传过!刚给你画了个图,不会传上来!
高级回复里这可以添加图片了!

楼主:
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3)

网友A:
我晕!怎么就是发布上去??

网友A:
不会!对不起了 !

网友E:
1·光耦换用双向的
2·输出AC220V如果不要求驱动能力的话,可以直接在把光耦集电极输出拉到220V,电阻的搞大点(阻值和功率都要大);如果要求驱动能力大的话,集电极输出端接5V,输出+2003驱动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