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ISP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0-04-28):
按照网上的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 ,一步步整的,最后还是不能正常下载,他会提示波特率不合适,但我设的就是9600啊,不知哪位大侠有么有用过V51的isp功能的!
求助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FLASH Magic,最好使用3.12版本的,别的版本可能进不去。

楼主:
我用的是4.02版的好像是最新版吧

楼主:
再问下楼上的怎么让P89V51进入ISP模式啊?直接串口和flashmagic连接就可以么?设置的都对啊而且串口检测也能用

网友B:
P89V51RB2/RC2/RD2的ISP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有时会出现不明原因的ISP失效,大致原因可能是P89V51内部ISP程序出错,引导向量出错。解决的办法是用编程器将芯片擦除即可恢复。所以你想用P89V51的ISP,就备一台编程器,我用的是周立功的EASYPRO80B。我现在开发51单片机应用系统都是用P89V51仿真调试,很好用,也省去了昂贵的仿真器了。

网友C:
呵呵,看看是不是用的三线制串口通信的,如果是的话,就在选中芯片后,在设置中的高级设置项里把带对钩的那项,叫“rts ……”什么什么的取消掉就可以了!!

默认的要对rts cts为进行检测的!!

网友D:
可以成功的,我这两天刚做了一块P89V51RD2的ISP,FLASH MAGIC是VERSION4.23,设置也是按照ZLG网站的资料设置;电路就是按照ZLG的搭建的;但是一定要注意DB9插接器的接线!

网友E:
使用Flashmagic对P89V51进行ISP下载,出错解决办法:
1.上机位软件可以用3.12版本的: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734
2.保证串口硬件电路可以自发自收,TXD与RXD短接测试;
3.保证芯片内容的ISP引导内容存在且正确;
4.芯片没有损坏。
然后,就可以使用ISP烧写程序的。

网友D:
呵呵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我用的是usb转rs232接到笔记本上 用串行调试助手调试通信正常 就是下载程序不行!希望知者能指点指点!

网友F:
我也用过,可惜usb转rs232的用起来不怎么稳定。

网友G:
不用仿真器,怎么仿真调试?????

网友H:
也可以用软件仿真啊。

网友E:
是下载程序不正常还是下下去之后不能运行呀?

网友A:
楼主检查下是否使用的是C51的FLASHMAGIC软件,如果错用为ARM的FLASHMAGIC软件是不行的,错误提示也是波特率不对!我就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I:
14楼,FlashMagic同时支持NXP的51系列和AR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