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5v外设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用 cpu的ssp接口 驱动 5v 的tlc5620 d/a,应该怎么接,必须要cmos转ttl电平的芯片么

网友A:
3.3V的CPU和5V的电路接口:可在CPU的有关引脚处接5.1K~10K的上拉电阻到5V再和外接电路连接即可,有时也可直接连接,如932单片机的串口和MAX232可直接连接也能正常工作。实践是检验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0-05-30):
要看应用场合.
要求不太严格的, 一般现在很多3.3的片子都可接外边的5V, 只要是该口线有5V的承受能力, 上拉也没关系. 可是作输出就不要轻易上拉到5V了, 带推挽输出的会在该口线上形成始终存在的灌电流, 增加功耗, 5V倒灌有时还会引起片内的问题. 一般作输出时, 开漏的或内部弱上拉的可以上拉到5V, 推挽输出的要用转换逻辑驱动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