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28):
各位大虾,请问有用过飞思卡尔的zigbee MC13213么?我们最近按照他们提供的ICB demo 做出的板子通信距离远没有他们手册上说的那么远!
晶体我们尝试换过几家的,有京瓷的、NDk的、还有国产星光华的;
天线我们尝试了Johanson ,还有顺络的;
不平衡变压器一直是Johanson 的。

高频电子器件都是村田的。

但是进行了以上尝试后发现通信距离并没有多大改善!

希望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大虾给予指教。

谢谢

网友A:
跟晶体没关系,关键是射频匹配设计,这部份连PCB都有明显影响,另外,合适的天线也是必须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所以你要比较几点:
1:比较输出功率大小是否一样
2:比较天线尺寸是否一样(如果发射载波频率一样的话)。
3:比较射频电路存在哪些差异。
如果能正常通讯,通讯数据正确的话,仅是软近问题,则可以从这3方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