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朋友有空,能否帮一下忙!

楼主(2010-04-28):
我画板是比较菜的那种,不懂元件怎么布局布线才比较合理。
由于条件限制只能用热转印方法做板,没有热转印机,只能用熨斗来做。
如果做成双面板的话,孔比较难对正,成功率不高。希望比较熟悉pcb布局布线的大侠,
能帮个忙,帮我把它布成单面板!小弟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改成单面板,自动布线,然后手工改改

网友B:
这么少的东西,做单面板一点都没有问题,做水面板,可以教你个点位发,在板边先对角钻两个定位孔,顶层,底层都已他们点位,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可以找我。最近有点空。你要把你的原理图一起发给我,要明白了原理图就好布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