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220中断速度?

楼主(2010-04-28):
我现在在开发产品,输入接一光电编码器(20K),我用外中断做的,现在已经用快中断做了!但还是发现要丢失脉冲啊?感觉这东东中断反映时间比51还慢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外部频率我已经调到最高了啊!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4)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4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 ~ 4倍

网友A:
算法问题

网友B:
同一楼上的看法,怎么可能比51还慢~~

网友C:
你用外部flash运行肯定慢。外部16位flash比内部慢5~6倍。

网友D:
这样试一下:中断向量表放在内部的RAM里,程序在外部的FLASH里运行,然后把主频飙到100MHz试试,不过外部FLASH的片选要设置慢一些,设为20MHz左右才行。

我用LPC2132的内部RAM,运行速度可以飙到150MHz!但是超过这个值就不稳定了。我想在内部RAM里100MHz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有可能是算法问题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