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了一个板子,测试时发现LM7805烧的厉害。

楼主(2010-04-28):
控制器用的是LPC2106,电源芯片用的是WST的LM7805CZ,板子上有功率放大电路,信号发生电路,LED驱动电路等,都用他提供5V电压,是不是芯片的功率不够呀,其他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v的?
你把负载电路给断开,然后通电看看7805还热不热。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负载太大了,7805一直都在满负荷的工作,建议你使用开关电源,会好一些。

网友B:
板子上应该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C:
负载太重.或者负载电流不大,但压差太大.
如果P=(Uin-Uout)*Iout太大,管子就会很热.

网友C:
话说曾今被烫起泡过,哈哈

网友D:
LM7805太热现在一般都不用7805了,早就开始用DC-DC电路了.我这次的一个产品使用的芯片是SO-8的LM2675MP-5.0,连散热器都省了,500-600mA工作电流摸上去温温的.建议试用一下,现在非贴片的LM2575T-5.0价格在十元以内.

网友E:
加了散热片没有?

网友F:
得加个散热片

网友G:
加个散热片,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可能有短路,加散热片

网友B:
厉害的话就是散热片简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