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13x相应管脚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也能承受5V电压吗?

楼主(2010-04-28):
请教:LPC213x用户手册特性中描述“多达47个可承受5V电压的通用I/O口”,把相应的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是否也一样能承受5V电压信号的输入?

网友A:
把相应的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是否也一样能承受5V电压信号的输入?

网友B:
值得一试

网友C:
似乎不能

网友D:
得试一下

网友E:
这个可不能随便试,万一烧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