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2的ADC在通道切换试验,使用2132AD的TX不可不看

楼主(2010-04-28):
试验目的:验证LPC2132ADC在通道切换后的第一次采样值是否正确
切换方式1:第1条语句向AD0CR写入通道,第2条语句向AD0CR写入启动转换标志
切换方式2:用1条语句向AD0CR同时写入通道和启动转换标志

使用ADC的4个通道进行试验,各个通道输入一个直流电压,分别是1.5v,2.5v.1.5v,0v,3V基准
则理想转换结果应该是:512  853  512  0

试验结论:
1、采用先写入通道,再写入转换标志的转换方式,结果出现错误,如下:

ADC = 512 508 852 0
ADC = 0 512 852 0
ADC = 0 512 852 0
ADC = 512 512 848 0
ADC = 512 508 848 0
ADC = 509 852 512 0

2、采用通道和转换标志一起写入的转换方式,结果正确,如下:

ADC = 509 853 509 0
ADC = 512 850 512 0
ADC = 512 850 510 0
ADC = 512 850 512 0
ADC = 512 850 512 0
ADC = 509 852 512 0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用的方法是两次读写AD0CR后,读出的数据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