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rm2131开发板程序下载有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买了ARM2131开发板(实际上芯片是2132),按照书上的例程做了试验,在调试状态下都很正常,但是断开与pc机的连接,开发板断电后再加电,芯片中的程序并没有执行,为什么?
注:使用的是(debug in flash)模式.

网友A:
debug in flash时,断开isp跳线,然后再重试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是否有纹波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2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D: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检测一下电源,很可能问题就出在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