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8的IRQ中断疑问

楼主(2010-04-28):
从资料上看到:LPC2138响应IRQ中断将跳到0X018的地址,在该地址放入下面指令:
LDR     PC, [PC, #-0xff0]
这时,该指令将VICVectAddr寄存器中保存的地址装入PC。
疑问1:在0X018处,当前的PC应该为0x018+8,那么上面指令应该是把0XFFFFF020(PC, #-0xff0相加结果)中保存的地址装入PC,
但VICVectAddr寄存器本身的位置却是0XFFFFF030,???
疑问2:CPU是不是在跳到0X018处就已经切换到了IRQ模式?还是再接下来的哪一步?

网友A:
-0x0FF0 补码表示为0xFFFFF010,0x018 + 8 = 0x020,
0x020 + 0xFFFFF010 = 0xFFFFF030,0xFFFFF030是VICCectAddr寄存器地址;

好像没有错呀~~

网友B:
呵呵当前的pc是0x0000,0018+0x8=0x0000,0020
立即数-0xff0的补码是0xffff,f010
它与0x0000,0020相加,正好是0xffff,f030。

在产生IRQ异常之后,ARM首先切换到IRQ模式,然后将发生异常前的处理器所在的模式的CPSR寄存器的内容拷贝到SPSR_irq,将pc保存到r14_irq,置位cpsr寄存器中I位(即禁止以后的irq,使处理器不能响应以后irq),然后将pc赋值为0x18,即取出位于0x18处的指令继续执行。注意以上这些步骤都说处理器自动完成的。后面才是你所要做的,比如你想重开中断,就需要复位cpsr中的I位。

网友C:
<<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上册)>>3.7.10解释得很清楚呵.

网友D: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E:
很有道理

网友F:
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