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表的脉冲信号怎么转换为直流

楼主(2010-04-28):
求助 电子表的脉冲信号怎么转换为直流

楼主:
电子表的在闹钟启动时,有一个脉冲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改怎么把脉冲信号转换为直流

网友A:
峰值保持?
低通滤波+峰值保持?

网友B:
闹铃一般为几kHz的方波作1Hz的间隙振荡,持续20秒左右,具体参数,各种产品是不同的.
纯硬件做法用一只可重触发单稳,收到几kHz的方波时输出"1",另一只可重触发单稳,收到1Hz的方波时输出"1",两个信号相与,就能得到闹响直流电平信号了.
用单片机有点"度静拱"了.哈哈.84年俺就是用上述方法把一只带四路定时计算器的定时信号引出作早晚高峰时段控制信号.

网友C:
老tyw的方案比mohanwei方案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