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环发热原因

楼主(2010-04-28):
我有一半桥电源,输出端磁环100多度,电流才0.25A,线径0.44mm,是磁损发热吧。请教是匝数多了还是少了,才会这样热,谢谢

网友A:
调整一下感量,随便问问,你的磁环规格是多少?

楼主:
我手上只这一种黄色的外径:34mm内径:20mm厚:11.5mm
输出电压220V/0.25A,

楼主:
我绕了约140圈

网友B:
没有黄色磁环哦,楼主说的极可能是-26黄白环(三黄一白),初始磁导率75的。结合3、4楼的条件,工作磁通也就390GS,还算正常。反问楼主一个问题:输出电压多高?

如果电压/频率超过0.66,(频率单位KHz,电压单位伏) 你的这个电感就工作于DCM了,过高的频率,-26环在几百GS下,磁损也是很大的

网友C:
电流才0.25A,线径0.44mm,是磁损发热吧。请教是匝数多了还是少了,才会这样热,谢谢

--------------------------------------------------
正式宣战: 匠人应该引咎辞去21ic站长职务

声明:由于匠人使用了许多手段将涉及的另一网站及其站长的名称完全封杀,提及这个网站的名称及任何的字母组合帖子都无法发出,所以,下面用“另一网站”来描述。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本文提及的“另一网站”。 “另一网站”目前比21ic有更高的人气量、每天更多的帖子讨论量, 同时“另一网站”的帖子技术含量与质量,也被公认的远远超

过了21ic。 匠人不去努力提高21ic的业务,反而使用了下流的手法。

历史回顾: 以韩秋婷为首的某些21ic会员过去几年一有机会就捏造丑化“另一网站”及站长本人,包括造谣该站长与秘书通奸、诅咒该站长得癌症、极力丑化“另一网站”的开源

活动及雕刻机产品等。

匠人在担任21ic站长期间,情况越演越烈。匠人作为站长,放纵甚至是鼓励这种行为。
“另一网站”在过去几年,从来没有说过21ic及匠人的任何坏话。 甚至,在2009年21ic因6_4事件被工信部停站处理期间,该网站主动提供了联络21ic会员的渠道。

此次事件的起因很简单,2010年3月底“另一网站”站长打电话给匠人,要求删除**产品的帖子。

匠人电话中满口承诺立即处理。但3天后仍没有任何的处理。“另一网站”站长打电话问,匠人说他认为韩秋婷的帖子是真实的,所以不会删除。“另一网站”需要提供书面证据,

表明韩秋婷的帖子是造谣的。  “另一网站”站长很惊讶:**的帖子内容该站已经判断完全是造谣,匠人

到底卷入了什么利益链,拒绝删帖,只有匠人自己知道了。

“另一网站”站长只好发短信给匠人。说如果匠人不肯删除该帖子,大家只能法律渠道解决。

本来私下电话、发短信,是一种很给匠人面子的处理方式。 处理这些事情,对匠人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

但匠人不回“另一网站”站长短信,1小时不到,“另一网站”在21ic全面被封杀。所有提到该站长的中文名、英文ID,该网站的两个域名的帖子,无论好坏,无论是否纯技术,

全部被删除了。 并且,新发的帖子这几个词,被 *** 代替。 目前更演变成一提到这些词帖子就不能发表。

匠人竟然还好意思解释,这是他的用心良苦: 他不希望“另一网站”再受到攻击,所以,使用这样的措施来保护“另一网站”。  匠人将封杀与丑化“另一网站”称为“保护”,

充分表明了他的虚伪阴险。

“另一网站”正在追究匠人担任站长一年多期间,对“另一网站”造成的伤害。 “另一网站”要求匠人应该引咎辞去站长21ic职务 。只要匠人肯辞职,事情就宣布解决,两网站

可以重新建立和平甚至合作关系。

附:“另一网站”2010-04-28 发布了一个价格为10万元RMB的悬赏,以获得某网站的用户数据库资料。 这个悬红,是否针对21ic, “另一网站”没有透露。 有这方面资料或兴趣

的网友,可以到“另一网站”查询详情。

“另一网站”的站长发誓会以性命保护自己的网站与事业,任何破坏其网站与事业的人,他会提着自己的人头应战,他说也希望对手是提着人头应战。

网友A:
半桥的设计频率应该不会太高,不然变压器的磁损也会很严重,再说了,输出频率也只有工作频率的一半而已,所以俺判断若不是感量设计不合理就是磁环规格太小了。

网友B:
不同意伟林电源的说法,半桥的设计频率是不高,不过次级整流后,频率就翻倍了,不是减半。

楼主:
我因输入电压800VDC很高不得以用半桥,功率很小.输出磁环我试过增加匝数,温度可以下降但会击穿输出整流二极管,温度下降也不多,感觉这么小的功率用这么大(可用到300多W)的磁环,不会是磁环规格太小了,就是不知道那儿有错,频率我调低过20%温度没什么变化

网友D:
那么高的输入输出电压,用半桥。光是磁性器件的分布参数就有的你受的了。如果对空载损耗要求不高,不如用双管方式的RCC,或者临界模式PWMIC 驱动的反激。

网友A:
看清楚哦,牛泡泡可不能吹破哦。

网友B:
牛泡泡是啥东西?

通常说的半桥频率,是上下管分别开通一次作为一个周期,到了次级全波整流,第四像限镜像到第一像限了,脉动频率也就翻倍了。

网友A:
是刚好减半啦,哎。。。

网友B:
一般而言,半桥控制器的PWM输出频率,是振荡器频率分频,再经触发器输出。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半桥的工作频率,是指振荡器的频率?还是变压器的频率?
个人认为,半桥的工作频率应该是指变压器,脉冲一正一负为一个周期,周期的倒数为半桥的频率。
通常的设计当中,如果要求半桥跑50K,那么会把振荡器输出频率设定在100K,变压器次级全波整流后,脉动频率也是100K,故输出滤波电感也按100K设计。

网友B:
十分鄙视表情发贴,这属于恶意灌水,哈

网友B:
因此,如果半桥变压器要跑50k,RC振荡频率要跑100k,而输出滤波器与RC振荡器同频

网友B:
这个贴子有两个争议点:

1, 半桥的工作频率,是振荡器频率?还是变压器磁场交变频率?
2, 34mm内径:20mm厚:11.5mm 的黄白环,绕140匝,跑0.25A, 规格是不是小了

半于第2点,计算的电感量是1750uH, 0.25A电流下磁通密度为389GS, 远小于-26材10500~14000GS的饱合磁通,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楼主说: 输出电压220V/0.25A
我回复: 如果电压/频率超过0.66,(频率单位KHz,电压单位伏) 你的这个电感就工作于DCM了,过高的频率,-26环在几百GS下,磁损也是很大的.
220V的输出电压,0.25A电流,假设次级整流后的脉动频率为100k,那么1750的电感,磁路刚好在临界模式附近,deltB为780GS, -26磁材在100k下面跑780GS的deltB, 铁损是很大的。

好,按照伟哥的说法,半桥应该跑更低的频率,那就降一半吧,50K跑1550GS的deltB,更是找死。

正确的做法:还是这个铁粉芯环,用0.35mm漆包线绕300匝(放心,300匝只需要2层,这个线径在这个磁环上可以绕4层), 而且总铜损也只有0.22W, 可以得到8mH的电感量,让磁路进入CCM,deltB下降到370GS, 铁损至少要下降4~6倍.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朋友提出的建议,但磁环我绕过220圈,开机几分钟尖峰就击穿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机管(二只FR157)

网友E:
是不是进入连续工作模式了

楼主:
补充:绕220圈时击穿的是两只串联在一起的FR157,也就是尖峰高于1400V

网友F(2010-06-29):
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G:
那怎样跟据磁环的颜色来区分磁性材料呢????

网友H:
那个黄白磁环估计就是PC电源里面的那个电感了

网友B:
上电路图和波形图,注明测试点

网友I(2023-11-14):
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