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配置字

楼主(2010-04-28):
如果程序中没有配置配置字,只是在IDE的菜单栏的configuration bits里面设置。这样编译生成的HEX文件里面有包含有设置的配置字吗?所有单片机都一样吗,跟编译器有关吗?

网友A:
所有的单片机都应该设置配置字(如果单片机有这方面的功能设置),有的编译器的菜单里有这方面的设置,如果你用configuration bits菜单栏里面设置,编译器在编译的过程中会自动把这部分设置的代码 编译进去,如果你不选,就要动手自己写代码(有的编译器可能不能手动写入)

网友B:
程序中如果没有对配置字进行配置,那么生成的HEX中将不包含配置位信息.

楼主:
2楼与3楼说的怎么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在编译器的菜单栏里设置了好配置字,编译器会把这些配置编译成代码的,如果选择手动写配置字,就要自己在代码里把配置字写好……效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