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用的BGA是330FBGA封装的,pin间距是0.65mm,扇出过孔外径为0.35mm,如果按照普通的中间点扇出方式,感觉走4mil线比较困难,
所以我想把过孔都打在焊盘上,这个要设置allegro那个参数?这种方式可取吗?

网友A:
极不赞成“把过孔都打在焊盘上”,否则焊接不良率会严重上升,就算过孔塞油也是一样。

楼主:
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咨询了一下兴森快捷,他们到是说没什么问题,他们的BGA焊接质量可以保证,不知道真假.

网友B:
BGA盘用SMD12CIR,过孔用VIA13CIR6,线宽和间距都是4mil就可以了...
PCB厂家可能打不了6mil的孔,如果他们打成8mil,那只要他们能保证via的成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