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28):
ISP,下载不行,麻烦各位老大帮小弟看看
while(1){
   // Setup the serial port for 57600 baud at 7.373MHz(inter RC osc).
SSTAT = 0 ;     //disable double_buffer , disable interrupt
SCON  = 0x50;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BRGCON=0;       //disable baud clock
BRGR1 =0x00;    //57600
BRGR0 =0x70;
BRGCON=0x03;    //start baud clock
TI    =1;
   Excute=0x1f00;
   Excute();
       }
void (*Excute)();
采用的是直接跳入ISP下载。
串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强烈建议采用ICP的方式.

另外请先检测串口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B:
zlg isp软件 不好用   用FLASH MAGIC的

网友C:
波特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