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运放AD210输入端 怎么有方波干扰?

楼主:
非常简单的隔离电路,放大倍数是1倍,按照芯片资料进行的电路配置,用示波器却看到输出端叠加了个120kHz,100mV左右的脉冲纹波,最后才查明白这纹波在输入端就有。
把输入信号断开之后,使用示波器(100M)加在信号输入和Com端上,于是看到了雷人的一幕:明明没有信号,却能看到个方波!
方波的频率也是120kHz,幅度在200mV左右。

网友A(2010-04-28):
呵呵,首先想想: 隔离运放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B:
隔离运放只使用于“甚低频”。必须加以带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