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讲个明白:是隔离DC-DC的电源噪声把“地”弄脏了吗?

楼主(2010-04-28):
小弟新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号衰减电路,使用了新飞鹰1W的DC-DC进行电源隔离,但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总是能看到一个100kHz,200mV左右的脉冲噪声。
     这个脉冲的频率和DC-DC的开关频率是一致的,用示波器也能观察到DC-DC的输出电压也有2、300mV的这个噪声。
     我很奇怪,为什么供电的噪声叠加到了信号上了呢?OP177的PSRR也不至于一点也没有啊。那难道就是“地”不干净?于是把电路板上的AGND引了出来,把示波器两头都夹在AGND上,于是发现,“地”上本身就带着这个脉冲噪声。难怪运放后面加的低通滤波器也没效果...
     各位高手们,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把信号上的干扰排除掉?我想到的只有用LM78和79之类的LDO稳压,那有没有办法把“地”给弄干净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示波器的地和AGND一旦相连,按理说电路板上的信号地(AGND)已经连接到大地上了,怎么还是那么不干净呢?问题比较低级,各位帮帮忙吧!

楼主:
这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这个,不能简单地认为电路存在这样的噪声。因为测量引线和人体感应还是有可能让人误解的。

网友A:
减小地线电流的方法是使用双电源。

网友B:
至少DC-DC的输出要串个滤波电感和磁珠。

网友C:
信号中的噪声是由电源造成的。运放的PSRR在100Khz的时候几乎等于0.
DC-DC的输出要串个滤波电感,加大滤波电容,用esr较小的电容

网友D(2011-12-11):
1年多前的帖子,如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再次请教HWM和zjp8683463大师,
1、直接在DCDC 正负15v两路上串电感就行了吗?
2、DCDC输出的地线用做处理不?
3、串多大电感 该如何计算, 越大越好是吗
4、正、负、地 三线绞合起来,缠绕在磁环上,然后再经过正-地,负-地之间电容,然后再供给运放使用,行不?

网友E:
有 的垃圾DCDC就是会产生很大的噪声,例如金胜阳低档次的DCDC就会出现地干扰的,在要求高的场合建议不要DCDC,或者使用好一点的DCDC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出现地线有干扰,是因为DCDC好坏的原因吗?还是DCDC固有的这个特点?

网友F:
要注意新飞鹰的DDC应该不是稳压输出的,必须后加LDO。

网友G:
哪家的DCDC模块性能比较好,请推荐出来,谢谢!

网友H:
近段时间也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我用的是34063的开关电源,50KHZ的开关频率,整个电路也带开关电源频率的纹波,比较郁闷。如果做成PCB,那底线的布局则十分重要了,否则整个系统的干扰将十分恐怖。
看来电感的使用是必须的,电容的质量也很关键。
双电源能减小底线电流,挺有道理。

网友D:
回复 网友H:
你尝试加电感了?效果怎么样
我用7楼的第4种方法 ,不行, 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E:
9# hanzhenwei 与dcdc有很大关系,要求高的场合建议不要dcdc,要用也用好东西

网友I:
市面上买到的有些 DC-DC,基本可等效于在两端的地之间接了个很强的干扰信号源
我用过金升阳的小功率非稳压DC-DC,隔离效果似乎还行,没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I:
地之间的共模干扰,上面那些滤波抑制手段都不好使
我迄今为止用过效果最好的手段就是用自制变压器做隔离电源

网友D:
我用的DCDC绝对是质量好的,而且不是假货。价钱非常贵的。
但依然有开关频率的干扰,地线和正负线都有。
用共模电感 可以去除掉吗?
听赤铸的意思是 共模电感似乎也不可以。

网友I:
共模电感有作用,但需要一个可靠的“地”配合
隔离的场合,有时只能浮地

网友C:
与开关频率相同的噪声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个噪声的主要原因就是开关造成的。不然线性电源早失业了。
只能加点手段让噪声vpp降低到一定的水准,比如0.1%。低于0.1%比较困难。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无法完全消除。
加点什么手段呢?

18楼说 共模电感有作用,但需要干净的地配合。

我的做法是 DCDC 输出(正、负、地) 3根线绞合绕在磁环上,然后输出,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C:
针对开关噪声问题,不是其他干扰问题。
要选择合适功率的dcdc,最好有50%左右,负载太轻,dcdc纹波会很大。负载太重,余量不够。
可以加lc滤波,可以加三端稳压。
以上用于小功率的dcdc效果比较明显,用金升阳dcdc处理之后只有20mVpp@75khz

网友J:
我感觉似乎是DC/DC输出功率太小了。再输出电源间接个电阻试试,电阻消耗的功率至少为DC/DC额定功率的10%

网友K(2012-06-11):
顶起。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L:
这个要靠共模电感才能搞定,
而且电感量至少要mH级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