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NE555电路用开关切换输出不同脉宽的PWM信号?

楼主(2010-04-28):
现在图中是用电位器调节PWM的脉宽,我想用开关切换,使之可以输出不同脉宽的PWM信号,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当然可以。
数字电位器实际上就是一堆开关。

楼主:
用EWB验证了一下,在R1上并一个不同的电阻,用开关选择,可以改变成不同的脉宽。

网友B:
用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