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这里发了个表格式电源变压器测试项目的表格
请问这样完善吗?
还需增加什么测试项目呢?
还有就是这些如何实现啊?

  旧变压器(百灵)
初级输入电压AC 220V
初级空载电流
次级空载电压(AC)
负载电压(DC)
绝缘电阻初级---次级
初级--铁芯
耐高压初级---次级
初级--铁芯
次级---铁芯
升温测试

网友A: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就差不多这些了,可以买一个专用的变压器测试仪来进行测试。

网友B:
感量不需要么?

网友C:
3楼:
楼主标的第一项是工频变压器测量初级空载电流,你想想还需要测量初级电感量么?

楼主:
初级电感量的话可以说明什么呢?

网友D:
这些都是电气性能方面的?没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