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of PSoC

楼主(2010-04-29):
能否用一个PWM产生一组相位相处180度的两个信号? 也是说,一个信号是原始的PWM 输出信号,另一个是该信号的反相输出。

网友A:
可以的 ,PSoC PWM 带死区的,你是不是做ebike BLDC

楼主:
不是的,我不做ebike。我加了一个DigInv,但是100ns Delay。PWMDB8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刚才试了一下不是很理想。 你说的带死区是不是指的这个?

楼主:
已经可以了。虽然还是两个信号相位之间还是有Delay,但是满足要求了。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C(2010-08-27):
用PWMDB模块,直接输出的Phase1、Phase2,就是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