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后,我的KeilC不能用了!

楼主(2010-04-29):
前天重装了win7系统后,也就重新装了个**的keil uversion3 放了工程进去,但building target的时候怎么也不行,总说a51 assembler停止工作了。请问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的行啊,要不你重装一下Keil 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重装了,加入了LIC,但是每次build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代码过大的提醒,有时编译时还甚至还会打开网页……到底怎么样才算**啊?

网友B:
在安全模式下就可以成功注册成功。

楼主:
在安全模式下就可以成功注册成功。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试试。

网友C(2010-06-30):
试一下“用兼容性运行”

网友D:
右键keil,“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输入License,百试百灵

网友E:
win7垃圾 很多软件不兼容
唯一的办法 你点击keil右键 有个兼容性选项 在xp前打钩 应该可以的
记得重启啊

网友F:
可以装个虚拟机跑xp。

楼主(2010-10-14):
哦,谢谢各位。问题解决啦。就下载一个ccKeilVxx.exe,复制到C:\keil\C51\bin 下,双击运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