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匝比选择

楼主(2010-04-29):
CT的原边正弦电流最大几十安培,付方采样信号要求最大3V电压。
如果匝比大,则付方电流小,采样电阻的阻值可以大一些,而且功耗低,但付方线圈匝数多,用料多且体积大;
如果匝比小,则付方电流较大,采样电阻的阻值小,且功耗较高。

请问CT匝比的设计如何考虑较好?是不是在不考虑CT体积的情况下匝数越多越好呢?还有没有其它因素需要考虑?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应看成是一个电流源输出,按要求的电流比算即可。注意输出不能开路(或接过大的电阻)。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匝比当然是根据两侧电流来选。
楼主已经知道一次电流,二次需要用多大电流确定后,匝比自然确定。
顺便说一句:楼主两个方案中,第二个方案互感器的体积大,认为第一个方案体积大是错误的。

楼主:
maychang:
一次侧匝数为1,匝比越大意味着付方线圈越多,应该是体积越大才对吧?

楼主:
比如说匝比1:1000和1:2000在性能上有没有优缺点呢?

网友B:
4楼:
你只考虑匝数,没有考虑线径。
第二种方案,互感器需要传递较大功率,所以体积较大。
当然,线径小到一定程度就无法绕制,绝缘占窗口也大,这是匝数多的缺点。

楼主:
没错,就是这样的。
匝比越小付方的电流越大,要求线径就越大。
确实没考虑到这点。:P

楼主:
另外,CT就是个变压器,那么有没有漏磁问题呢?

网友B:
8楼:
当然有这个问题,所以一次二次电流比并不严格等于匝数比。

楼主:
那会否影响一次二次电流比的线性度呢?

网友A:
任何现实的互感器件(无论是变压器还是CT)都是非线性的,所谓线性只是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而论。设计中,非线性不可怕,怕的是非重复性。

楼主:
HWM:
可否详解?

网友A:
如果对线性对应关系存在要求,可以采用补偿或查表方式处理。

网友B:
12楼:
漏磁不会影响电流比的线性,倒是铁心的非线性会影响电流比的线性,所以互感器的铁心工作磁通密度不能像普通电力变压器那么大。

网友A:
确实,如果是在一个无限大均质的理想磁介质内(如空气)互感是线性的。但其互感率相当有限(特指空气)。因此必须加入铁芯。

楼主:
那么何为非重复性?

网友A:
那么何为非重复性?
引用 楼主:

非重复性——就是由不可掌控的偶发因素所导致的影响。这对设计者来说,是个相当头痛的问题。

楼主:
这个倒是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解答:victory:

网友C:
非线性大的地方都在小电流的时候

14# maychang

网友B:
21楼:
看材料的磁化曲线即可知,小电流时的非线性是由于铁心磁材料的初始导磁率较小而磁密稍大时导磁率上升造成的,所谓磁化曲线的“趾部”。这也是磁材料的一种非线性,但与磁密较大时的非线性不同。磁密较大时磁化曲线的弯曲往往称为曲线的“膝部”。

网友D(2010-12-01):
我们想用测量型互感器,不知道原边的电流的最小值要多大,因为我们的测量要求能测量出10W的功率,这样的话220V 10W的时候电流才5mA左右,当然能1mA那就更好了

网友D:
请各们牛人给推荐个原边电流最小为5个mA时,副边有线性输出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最好能给小弟一些资料与电路做做参考谢谢。我的邮箱为shgxx015@126.com我的QQ8101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