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L 和 STM8S 的软硬件开发环境是否完全相同?

楼主(2010-04-29):
请问STM8L 和 STM8S 的软硬件开发环境是否完全相同?

IDE,
C编译器,
仿真下载器

两者是否完全通用?

网友A:
由于IAR对STM8的最新支持,现在STM8(STM8S,STM8L)、和STM32都可以用IAR EW(EWSTM8和EWARM)开发:
IDE - IAR
C编译器 - IAR
仿真下载器 - ST-LINK

楼主:
ST-LINK III
是不是对stm8S,stm8L,stm32,stm32L
都支持?

网友B:
ST-Link很多版本。最新版本肯定是支持STM8L。
问题是并不是每个卖STLink的都清楚他手里东东的版本,呵呵。
开发STM8L可以考虑买个EP868T_STM8L,既支持仿真,又支持脱机下载。

网友C:
等等再用。

网友D:
ST-Link很多版本。最新版本肯定是支持STM8L。
问题是并不是每个卖STLink的都清楚他手里东东的版本,呵呵。
开发STM8L可以考虑买个EP868T_STM8L,既支持仿真,又支持脱机下载。 ...
引用 网友B:

ST自己出的STLink只有一个型号,没这么夸张。
广告归广告,不要太泛滥。

网友B:
STLink型号只有一个,但是版本确实在递增呀。每出新的芯片,都会有一次固件升级。
由于ST-Link的定位,没有提供客户自助的固件升级机制,客观上造成版本繁多。
目前市场上工程师拥有的STLink,大部分应该是不能支持STM8L的。
而且市面上的ST-Link芯片虽然都是ST提供的,但是硬件基本上每个代理都会有自己做。
加上集成在开发板的,就更多形态了。
ST不会在乎EP868“取代”了STLink的市场,毕竟ST的目的是要卖芯片,而EP868是有利于ST芯片的销售的。
STLink是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的,ST并不会赚这个钱。

虽然仿真功能只是EP868的附送功能,但是由于EP868能对目标板提供1.8~5.5V可调的电源,供电电流也比较大,也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选择。
当然,价位上是无法替代STLink的、、、

至于广告有点多,要请各位包涵下了,还是会有人不知道、不了解嘛,呵呵。

网友E(2012-02-26):
老是说ST-LINK不赚钱,算算里面的成本吧,怎么算也不超过50吧,卖的都超过100的!
以前买的三合一板后悔死了,居然不给升级,又不放个升级固件,什么意思麽,不就是又要买最新的版捞钱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