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接个1K电阻有什么好处?

楼主:
在网上看到下面一个按键电路,作为输入口时,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阻值约为100K。没感觉这样接1K电阻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使低电平升高。请问大家接这个电阻会有哪些好处?

网友A(2010-04-29):
对MCU IO可配置成推挽输出的很有好处, 防止配置错时烧坏IO

网友B:
P0口和P1,P2,P3不同,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必须外接

网友C:
楼上,这个不是上拉电阻

楼主:
是避免按键按下时,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吧

网友D:
作用:盾牌,仿火墙,防内输出1,防外有冲击

1K与100K分压,抬高不了0.1V,没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防止写错输出方向烧口线,更正统的分析是进行ESD抑制,按钮一般在面板上,串电阻可以减小ESD的放电电流,保护端口,不过这种防护效果远不如使用ESD保护器。

网友F:
这样应该是为了预防变成输出直接对地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