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S3C2440开发板(256MB FLASH)+4.3寸触摸屏

楼主(2010-04-29):
配套LCD简介:
·尺寸:4.3寸
·显示面积:95.04(H)mm×53.86(V)mm
·显示颜色:16.7兆色
·分辨率:480RGB×272(横屏)
·LED 背光
·对比度:300:1
·亮度:320cd/m2(流明)
·使用温度:-20℃到70℃

触摸屏
·触摸屏使用次数:超过100,000次
·响应时间:≤10ms
液晶驱动板介绍
·驱动板自带两个接口:40pin的0.5间距的FPC接口和50pin的2.0间距的插针接口;
·提供5V和3.3V两种电压供电,缺省状态是3.3V供电.
·提供接口部分的原理图,方便您的使用.
·LCD驱动板的尺寸:103mm×83mm
·下载该屏规格书

LINUX软件特性(基于LINUX2.6内核)
类别
功能特性
说明
u-boot
一键更新程序:bootloader,kernel, Yaffs, NK.bin等更新
首创支持usb下载内核镜像,文件系统的u-boot, 使用更方便,开发更容易!
一键式选择设置Linux启动参数
可设置开发板从Linux的 Yaffs或nfs启动参数
内核
Linux-2.6.13内核
Linux2.6.25.8内核
采用Linux2.6 内核,更好兼容S3C2440
文件
系统
ROM/CRAM/EXT2/FAT32/NFS file system
支持ROM/CRAM/EXT2/FAT32/NFS等文件系统
YAFFS file system
支持 YAFFS文件系统
驱动
支持
System Interrupt & Timer Driver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Serial device driver
三个串口驱动
MTD device Driver
MTD 设备驱动
Flash memory device driver
Nand Flash驱动
external Ethernet device driver
集成100M以太网卡驱动(DM9000)
RTC (Real Time Clock) Driver
实时时钟驱动
USB Host driver
USB Host驱动,支持更多USB设备
USB Slave
USB Slave驱动,支持开发板模拟U盘
LEDS Drives
用户LED灯驱动
Buttons
用户按键驱动,使用外部中断.
Sound Driver
声卡驱动(可以播放可以录音)
LCD Driver(support 640*480, 240*320, 320*240 solution for TFT)
LCD 驱动, 可接3.5寸, 4.3寸, 7寸, 10寸等
分辨率240×320、320×240、640×480、800×480、800×600的LCD
Frame Buffer
Frame Buffer驱动
Touch Panel Driver
触摸屏驱动(大分辨率LCD依然精准)
SD/MMC Drivers
SD/MMC卡驱动
Camera Driver(ov9650)
Linux-2.6.13内核的驱动仅提供模块;Linux-2.6.30.4提供驱动源码,源码位置位于:drivers/media/ video/ov9650.c,提供LCD上显示的测试程序和拍照demo程序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TCP/IP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FTP、inetd
网络远程登录工具及服务
boa
Web服务器应用程序
其他
应用
程序
servfox
控制台下的摄像头应用程序, 可通过网络访问开发板的摄像头, 以及把摄像头获取的图像显示在LCD上, 配合USB摄像头可实现网络监控
spcacat
控制台下的摄像头抓图程序
snapshot
控制台下的LCD抓屏软件
rz和sz
控制台下使用串口接收和发送文件的程序
madplay
控制台下的MP3播放器
基本工具
busybox1.2.0工具集
Busybox1.13工具集
Linux常用命令,占用空间小,命令强大
图形
界面
Qtopia Embedded
提供Qtopia 1.7.0和Qtopia 2.2.0,两个版本任君选择;
提供Qtopia Embedded 2和4两种级别的库,更加方便您的开发。
Trolltech 开发的用于嵌入式 Linux 的图形用户界面系统,支持网页浏览器, Medialplay播放器, 文件管理器等等
USB设备
驱动
储存设备
支持各种优盘, 移动硬盘直接插拔使用
USB Hub
支持各种USB Hub
USB无线网卡
支持TL-WN321G+、322G+提供驱动源码
USB 摄像头,支持使用中芯微301P系列芯片的USB摄像头,采集动态图像并显示在lcd
市场上销售的usb摄像头有70%以上都是基于中芯微芯片
USB鼠标,键盘
支持USB鼠标,USB键盘
GPRS
模块
GPRS modem
使用GPRS模块拨号上网;该部分驱动仅提供给合约项目客户
CDMA
模块
CDMA modem
使用CDMA模块拨号上网:该部分驱动仅提供给合约项目客户
打印机
模块
Printer
支持打印机,方便客户用于项目开发,该部分驱动仅提供给合约项目客户
WinCE 5.0软件特性
类别
功能特性
说明
u-boot
一键更新程序:bootloader,kernel, Yaffs, NK.bin等更新
首创支持usb下载的u-boot, 使用更方便,开发更容易!
一键式选择设置启动参数
WinCE的启动自适应
驱动
支持
软件
特性
Serial device driver
三个串口驱动
Flash memory device driver
Nand Flash驱动
external Ethernet device driver
集成100M以太网卡驱动(DM9000)
RTC (Real Time Clock) Driver
实时时钟驱动
Display Driver
显示驱动程序
LEDS Drives
用户LED灯驱动
Buttons
用户按键驱动,使用外部中断.
Sound Driver
声卡驱动(可以播放可以录音)
LCD Driver(support 240*320, 320*240, 640*480, 800*600 solution for TFT)
LCD 驱动, 可接3.5寸, 4.3寸, 7寸, 10寸等
分辨率为240×320、320×240、640×480、800×480、800×600的LCD
Touch Panel Driver
触摸屏驱动
SD/MMC Drivers
SD/MMC卡驱动,最大支持32GB
Camera Driver(ov9650)
摄像头驱动,SMDK2440这个BSP包提供驱动源码和LCD上实时显示程序的源码。TQ2440这个BSP包暂时不支持。
USB Host Driver
USB 主设备驱动程序
USB同步驱动
USB同步驱动,使用ActiveSync同步软件
USB设备
驱动
USB Hub
支持各种USB Hub
USB 摄像头,支持使用中芯微301P系列芯片的USB摄像头,采集动态图像并显示在lcd
市场上销售的usb摄像头有70%以上都是基于中芯微芯片的.
USB Device Drivers
从设备驱动程序:支持USB鼠标、USB键盘、U盘、USB移动硬盘等
USB无线网卡驱动
支持USB无线网卡VIA VT6656、TL-WN321G+(目前国内唯一提供)动态链接库,仅供参考。
应用特性
Windows Media Player 9.0
支持MP3、MPEG2、MPEG4、WMV以及WAV等
Windows XP界面风格

IE6浏览器

图片浏览器,写字板

httpd服务器

FTP服务器

Telnet服务器

注册表信息
可保存
特色软件
串口测试软件,USB摄像头测试软件,LCD旋转软件,录音程序等

物品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2440底板
tq2440
一片
2440核心板
tq2440coreV2.0
一片
LCD
全新4.3寸触摸屏
一片
5V稳压电源
5V/2A
一个
串口线、网线、USB下载电缆、JTAG调试小板(带配线)
DB9、直连/交叉
一套
光盘资料:完整原理图、底板PCB图、驱动源码及配套源码包、linux详细移植手、驱动开发讲解、三星原厂资料、视频教程等
DVD
一张
保修卡 触摸笔一张 一根一张 一根

1 开发板图示

开发板专卖店

淘宝:http://shop60580907.taobao.com/

QQ:940318138

电话:15811397469

联系人:邓**

网友A:
杭州茂葳科技又一力作!全面引导行业解决方案,国内唯一一家将所有GPIO全部引出的公司。以缩短您的开发周期和稳固您的产品质量为目标!真正为您带来效益!

Moreway-2440开发板由核心板和底板构成,方便客户做二次开发使用,在光盘中更提供有核心板的原理图,底板的原理图和PCB图,更于客户出图,也方便客户出自己的产品底板。

Moreway-2440C核心板规格

中央处理器

——CPU:三星S3C2440,主频405MHz;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字节;

——NOR Flash:2M字节;

——NAND Flash:64/128M字节;

供电

——1.25V核心供电电压

—— 核心底板采用3.3V供电电压

芯片管脚:

——S3C2440全部管脚都引出。方便扩展。

Moreway-2440底板规格

串口

—— 两个五线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115200bps;

网络接口

——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A,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 二个USB1.1 HOST接口;

──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 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LCD和触摸屏接口

——54 PIN接插件,支持多种液晶,已购买实物为准。

电源接口

——7-12V电源供电,带电压开关盒指示灯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14芯的JTAG接口

SD卡存储接口

—— 一个SD卡存储接口,采用DMA传输模式;

其他

—— 二个按键,二个LED

—— 一个蜂鸣器

—— 三个无线模块插座

—— 板载AD转换测试

Moreway-2440开发板软件资源介绍

一、裸机程序
● 提供LCD测试程序,包括IAR版本、ADS版本;
● 提供声卡测试程序,ADS版本;
● 提供LED(GPIO)测试程序,包括KEIL版本,IAR版本;
● 提供网络测试程序,IAR版本;
● 提供2440软件包,主要包含以下例程:
◆ LCD演示程序
◆ NANDFLASH读写程序
◆ SD卡读写程序
◆ LED控制程序
◆ USB Device演示程序
◆ HID键盘演示程序二、linux
● 提供U-Boot源码 20090911;
● 提供busybox源码;
● 提供Linux编译所需的工具链;
● 提供移植好的Linux 2.6.30;
● 提供以下驱动:
◆ 10/100M以太网驱动
◆ 2路USB HOST驱动,支持U盘,USB mass storage,USB HID,USB2UART
◆ USB Device驱动(USB gadget, 详情请联系)
◆ LCD驱动
◆ 触摸屏驱动
◆ 通用串口驱动
◆ 按键驱动
◆ Nand Flash对应的MTD驱动
◆ jffs2文件系统支持
◆ FAT文件系统支持
◆ SPI驱动
◆ TWI(I2C)驱动
◆ 片上RTC驱动
◆ 板载声卡驱动
◆ USB声卡驱动
◆ DataFlash驱动
◆ SD/MMC卡驱动
◆ 无线网卡驱动(详情请联系)
◆ 摄像头驱动(详情请联系)
● 提供Linux下webserver应用,基于boa;
● 提供Linux下网络共享应用,基于samba;
● 提供Linux下UI应用,基于QT;
wince
● 提供wince5源码BSP;
● 提供wince6源码BSP;

提供操作系统

——linux-2.6.x(具体见光盘,根据需要升级)

提供的bootloader

——u-boot2009.11(具体见光盘)

提供的测试代码

—— 裸机无线模块代码(具体见光盘)

提供原理图

—— 核心板的原理图(PDF格式)

—— 底板原理图和PCB图

Moreway-2440配套光盘内容说明
1)Images目录用于存放我们编译好的镜像文件,包含uboot的镜像、Linux内核,yaffs根文件系统,无OS测试程序镜像。

2)linux源代码等(在Linux目录下面)具体为linux内核源码,busybox源码,制作完成的精简根文件系统等

3)crosstools里面为编译u-boot,linux内核,根文件系统等的交叉编译工具。同时包括制作yaffs,jffs2映像等工具。

4)doc目录下文档,数据手册等。

说明书文档内容:

第一章开发板介绍.1

1.1 S3C2440处理器介绍.1

1.2 Moreway-2440开发本版外观.2

1.3 Moreway-2440开发板硬件资源介绍.4

Moreway-2440开发板软件资源介绍.5

1.4 Moreway-2440配套光盘内容说明.6

二开发板的软硬件环境介绍.7

2.1硬件结构.7

2.1.1硬件资源分配.7

2.1.2跳线说明.8

2.1.3 Moreway-2440开发板接口使用详解.8

2.2 Moreway-2440开发原理图说明.8

2.2.1电源电路.8

2.2.2系统复位电路.9

2.2.4 JTAG接口电路.10

2.2.5串口电路.11

2.2.6按键电路.12

2.2.7蜂鸣器驱动电路.13

2.2.8 USB接口电路.13

2.2.9 IIS音频数据接口电路.14

2.2.10以太网接口电路.14

2.2.11系统总线接口.15

2.2.12液晶屏接口电路.17

2.3软件特性.18

2.3.1 Linux18

2.3.2 U-Boot特性.18

2.4 Windows环境设置.18

2.4.1设置超级终端.18

第三章开发板的使用.22

3.1开发板与PC连线说明.22

3.2使用H-JTAG烧入u-boot22

3.2.1 H-JTAG软件安装.22

3.2.2 H-JTAG的设置.22

3.2.3 H-FLASHER的设置.25

3.3 u-boot的使用.26

3.4 Linux测试.31

3.5裸机测试(略).32

3.4烧写系统.32

第四章 Linux移植开发.33

4.1准备工作:.33

4.2编译u-boot34

4.3编译linux内核.35

4.4根文件系统制作.37

第五章 Linux试验及测试.42

5.1 LCD测试.42

5.2 USB键盘,U盘测试.42

5.3音频测试.42

5.4 telnet登入开发板.43

第六章:常见问题解决.44

6.1硬件问题.44

6.2软件问题:.44

6.3技术支持:.44

第七章:关于我们.46

7.1团队简介.46

7.2联系方式.47

标准配件清单:

1. Moreway-UK2440EK开发板一片(含核心板)
2. 电源适配器(+5V)
3. DB9直连串口线一条
4. 交叉网线一条
5. USB线一条
6. 简易JTAG小板(可配合H-JTAG进行单步仿真调试)一个
7. 带触摸3.5寸屏一个(赠触摸笔一只)
8. DVD开发光盘一张

可选配NRF2401,NRF24L01,NRF905,CC1100等无线模块配套使用! 详情请咨询!

全国最佳性价比! 520元!
另:核心板惊爆价 210元!
心跳技术跳动中

网友B:
看起来还不错哈!

深圳市祥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sz-xiang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