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设计中MAC模式和PHY模式设置疑问

楼主(2010-04-29):
如果,交换机某个口框图,它可以设置成PHY和MAC模式,设成MAC模式时他可以连接外部的PHY,问题是这个口它本身就已经集成有PHY了,什么情况下需要外接另一个PHY呢?

网友A:
集成式物理层只考虑了通用应用条件,在特殊场合下需要更高要求的物理层时,片内资源就无法满足了,这时可通过外置物理层芯片来实现更高的物理层接口规格等级。另外,在一些内部级联应用时,物理层是不需要的,这时直接在MAC层进行内部连接更方便,成本也更低。

网友B:
可以做个8**换机

网友C(2012-12-11):
整个交换芯片,整个几PORT芯片就行了。。要多少有多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