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4051的通道是否可以通过脉冲信号

楼主(2010-04-29):
当前遇到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脉冲输入信号接入X,频率1Hz-100kHz,方波,由51单片机的引脚给出,即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5V,要根据不同的需求(由ABC确定)来输出到Y0-Y7
我当前的设想是用CD4051,VEE和VSS都接地,公共输入端接脉冲信号,输出端Y0-Y7直接接到光耦(可能需要串一个保护电阻,因为看介绍CD4051的导通电阻不大啊,才100欧左右),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还有就是当Y0输出的时候,Y1-Y7的电平时多时?如果脉冲输入信号变成持续0V或5V呢?
另一种设想是用3线8线译码器,用输入脉冲信号接在片选上,同样理论能实现Y0-Y7的某一引脚上的脉冲信号输入。
求助,谢谢!

网友A:
两种方案都可以。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不是常数,串联电阻是必须的。
模拟开关Y0输出时,其它输出端(Y1-Y7)是高阻。
后一种比较好用,芯片也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好的,我用这种方案做下试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