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碰到的吗?STM32系统进入STOP模式后,USB唤醒不了???!

楼主(2010-04-29):
求助香帅,各达人,STM32 10xx,系统进入STOP模式后,USB无法回复???!
也就是,系统被唤醒之后,USB没有回复(即不能被PC端识别),需要重新断电之后才可以(复位也不行)。
不知道要回复USB的程序时怎样的。

本人刚刚接触STM32,不熟悉啊, 请大家帮分析分析,在线等

网友A:
请问你如何唤醒系统的?

楼主:
由 指令 _wfe 进入STOP模式, 然后外部按键出发事件返回系统(可以正确返回)。
发现USB不能识别,已经断开(其中我尝试过,重新配置USB等初始化),只有重新断电,才能

网友A:
唤醒后你有没有重新设置系统时钟?

楼主:
已经设置过时钟的, 我按板子的复位键也识别不了USB, 只有断电后,再插上去,才行的

网友A:
"我按板子的复位键也识别不了USB"
那是因为PC没有发送reset命令,然后发送get description。你必须模拟一个USB插拔操作。

楼主:
恩,我也猜也是这个问题。 谢谢关注

楼主:
ST_ARM 感谢!
请问你们是ST的吗, 我们下个项目想用你们的ST32F107或105系列的。想咨询一下?

网友B(2013-06-05):
我们是ST的fae

网友C(2018-01-25):
这个很简单,模拟d+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