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供电中两个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如附件中的电路图,这是笔记本的系统供电图,我一直不能确认其中的两个MOS管Q16和Q17是如何配合工作的。我觉得是:第一步,Q16开始工作将VINT16转换为VCC5M,并且给C483充电,电感L3也开始储能,此时Q17关闭。第二步,Q16关闭,Q17开启,C483和L3开始联合供电,产生VCC5M,并且通过D28形成回路。不过这时Q17起什么作用呢?这样解释似乎有些牵强,望高手指点迷津。

第 67页.系统供电MAX1631.pdf

网友A:
呵呵,排到第67页了,很复杂的原理图呀
这种电路,Q17的作用是同步续流,作用跟续流二极管差不多,但是压降很小,效率很高。

楼主:
多谢指点,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希望哪位大侠可以再指点一二

楼主: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D28是起保护作用的。然后两个MOS管是这样配合的:我觉得是:第一步,Q16开始工作将VINT16转换为VCC5M,并且给C483和C511充电,电感L3也开始储能,此时Q17关闭。第二步,Q16关闭,Q17开启,C511开始供电,产生VCC5M,电感L3产生反向电动势,极性为左负右正,给C511补充消耗的电能。Q17开启,将L3的负极接地以形成回路。C483给Q17的D极供电,以免G极电压高过D极。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还望指点。

网友B(2010-07-21):
找个开关电源的资料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C:
把L3的副边(VDD15)去掉的话,就是DC-DC Buck的原理,除了VDD15的flyback升压方式特殊一点:将小部分转换VCC5M的电感量,用来给VDD15V升压,作为芯片内部的12V LDO的电源输入,在这样的低压差状态下,这个LDO的12V输出能力会比较强。注意VDD15V短路或过流的话,会导致L3原边(5V输出)的感抗减小,5V电压会不稳或没输出了。
至于你所说的C483,这是个boost电容,其原理和电荷泵类似,它BST端的电压总会比LX端电压高出VL=5V,其电压用于驱动高边MOS即Q16的G脚,只有这样这个Nmos才能开启。

网友D:
是同步整流,Q16是高端,Q17是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