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第139温度表的建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0-04-29):
;************************************************
;温度数据表
;************************************************
                ORG                0730H
                RTNW        00H,00H        ;50-00
                RTNW        00H,01H        ;51-01
                RTNW        00H,01H        ;52-01
                RTNW        00H,01H        ;53-01
                RTNW        00H,02H        ;54-02
                RTNW        00H,02H        ;55-02
                RTNW        00H,02H        ;56-02
                RTNW        00H,03H        ;57-03
                RTNW        00H,03H        ;58-03
                RTNW        00H,03H        ;59-03
                RTNW        00H,04H        ;5A-04
                RTNW        00H,04H        ;5B-04
                RTNW        00H,04H        ;5C-04
                RTNW        00H,05H        ;5D-05
                RTNW        00H,05H        ;5E-05
                RTNW        00H,05H        ;5F-05
                ORG                0740H
                RTNW        00H,06H        ;60-06
                RTNW        00H,06H        ;61-06
                RTNW        00H,06H        ;62-06
                RTNW        00H,07H        ;63-07
                RTNW        00H,07H        ;64-07
                RTNW        00H,07H        ;65-07
                RTNW        00H,08H        ;66-08
                RTNW        00H,08H        ;67-08
                RTNW        00H,08H        ;68-08
                RTNW        00H,09H        ;69-09
                RTNW        00H,09H        ;6A-09
                RTNW        00H,09H        ;6B-09
                RTNW        01H,00H        ;6C-10
                RTNW        01H,00H        ;6D-10
                RTNW        01H,00H        ;6E-10
                RTNW        01H,01H        ;6F-11
                ORG                0750H
                RTNW        01H,01H        ;70-11
                RTNW        01H,01H        ;71-11
                RTNW        01H,02H        ;72-12
                RTNW        01H,02H        ;73-12
                RTNW        01H,02H        ;74-12
                RTNW        01H,03H        ;75-13
                RTNW        01H,03H        ;76-13
                RTNW        01H,03H        ;77-13
                RTNW        01H,04H        ;78-14
                RTNW        01H,04H        ;79-14
                RTNW        01H,04H        ;7A-14
                RTNW        01H,05H        ;7B-15
                RTNW        01H,05H        ;7C-15
                RTNW        01H,05H        ;7D-15
                RTNW        01H,06H        ;7E-16
                RTNW        01H,06H        ;7F-16
                ORG                0760H
                RTNW        01H,06H        ;80-16
                RTNW        01H,07H        ;81-17
                RTNW        01H,07H        ;82-17
                RTNW        01H,07H        ;83-17
                RTNW        01H,08H        ;84-18
                RTNW        01H,08H        ;85-18
                RTNW        01H,08H        ;86-18
                RTNW        01H,09H        ;87-19
                RTNW        01H,09H        ;88-19
                RTNW        01H,09H        ;89-19
                RTNW        02H,00H        ;8A-20
                RTNW        02H,00H        ;8B-20
                RTNW        02H,00H        ;8C-20
                RTNW        02H,01H        ;8D-21
                RTNW        02H,01H        ;8E-21
                RTNW        02H,01H        ;8F-21
                ORG                0770H
                RTNW        02H,02H        ;90-22
                RTNW        02H,02H        ;91-22
                RTNW        02H,02H        ;92-22
                RTNW        02H,03H        ;93-23
                RTNW        02H,03H        ;94-23
                RTNW        02H,03H        ;95-23
                RTNW        02H,04H        ;96-24
                RTNW        02H,04H        ;97-24
                RTNW        02H,04H        ;98-24
                RTNW        02H,05H        ;99-25
                RTNW        02H,05H        ;9A-25
                RTNW        02H,05H        ;9B-25
                RTNW        02H,06H        ;9C-26
                RTNW        02H,06H        ;9D-26
                RTNW        02H,07H        ;9E-27
                RTNW        02H,07H        ;9F-27
                ORG                0780H
                RTNW        02H,07H        ;A0-27
                RTNW        02H,08H        ;A1-28
                RTNW        02H,08H        ;A2-28
                RTNW        02H,09H        ;A3-29
                RTNW        02H,09H        ;A4-29
                RTNW        02H,09H        ;A5-29
                RTNW        03H,00H        ;A6-30
                RTNW        03H,00H        ;A7-30
                RTNW        03H,00H        ;A8-30
                RTNW        03H,01H        ;A9-31
                RTNW        03H,01H        ;AA-31
                RTNW        03H,02H        ;AB-32
                RTNW        03H,02H        ;AC-32
                RTNW        03H,03H        ;AD-33
                RTNW        03H,03H        ;AE-33
                RTNW        03H,04H        ;AF-34
                ORG                0790H
                RTNW        03H,04H        ;B0-34
                RTNW        03H,04H        ;B1-34
                RTNW        03H,05H        ;B2-35
                RTNW        03H,05H        ;B3-35
                RTNW        03H,06H        ;B4-36
                RTNW        03H,06H        ;B5-36
                RTNW        03H,07H        ;B6-37
                RTNW        03H,07H        ;B7-37
                RTNW        03H,08H        ;B8-38
                RTNW        03H,08H        ;B9-38
                RTNW        03H,09H        ;BA-39
                RTNW        03H,09H        ;BB-39
                RTNW        04H,00H        ;BC-40
                RTNW        04H,00H        ;BD-40
                RTNW        04H,01H        ;BE-41
                RTNW        04H,01H        ;BF-41
                ORG                07A0H
                RTNW        04H,02H        ;C0-42
                RTNW        04H,02H        ;C1-42
                RTNW        04H,03H        ;C2-43
                RTNW        04H,03H        ;C3-43
                RTNW        04H,04H        ;C4-44
                RTNW        04H,04H        ;C5-44
                RTNW        04H,05H        ;C6-45
                RTNW        04H,05H        ;C7-45
                RTNW        04H,06H        ;C8-46
                RTNW        04H,06H        ;C9-46
                RTNW        04H,07H        ;CA-47
                RTNW        04H,08H        ;CB-48
                RTNW        04H,08H        ;CC-48
                RTNW        04H,09H        ;CD-49
                RTNW        04H,09H        ;CE-49
                RTNW        05H,00H        ;CF-50
;************************************************
                教程第139温度表的建立是不是有问题?我看了半天怎么也没看懂啊

网友A:
用采样回来的值查表得到温度值,表没有问题。
您说有问题是指?
另外,您其它的问题,如果已经解决了,请点击帖子上部的“我要结贴”进行结贴操作,以便区分,谢谢!

楼主:
RTNW        00H,00H        ;50-00。。。。50代表什么?
                RTNW        00H,01H        ;51-01???
                RTNW        00H,01H        ;52-01???
                RTNW        00H,01H        ;53-01?????

网友A:
50,51,52,53这些是AD采样回来的值,通过AD采样取得的值,查表得到对应的温度值

楼主:
那也不对啊,按照公式0度的话采样回来的值应该是0B才对啊,怎么0度采样值是50了啊??这是怎么算的???

楼主: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公式错了,我怎么算也不会0度的采样值是50,50度的采样值是CF啊

网友B:
应该没错的

楼主:
没有错?例子中采样值和那个图标能对应起来吗?

网友C:
这个……也不好说

网友D:
回复 楼主:

查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温度值查AD值,一种是按AD值查温度值。前一种表格小,但算法长,后一种表格长,但算法简单。

网友E:
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