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啊,win7不能下载stc了

楼主(2010-04-29):
我的是笔记本,用USB转串口的线。之前用xp是可以下载的,装了win7以后,转接线的驱动也装好了系统可以识别,但是用stc的下载程序不能烧录。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一直是这么显示。。。
我怀疑是stc下载程序的问题,但换了几个都不行。
哪位高手帮帮小弟啊?????????????

网友A:
将USB串口线的TTL端收发短接,然后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能正常操作的话,检查编程器,否则就是WIN7不支持你的串口线,找能支持的吧。

楼主:
按照你说的试了,可以的。串口没问题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win7系统.是可以烧写程序的.
你看下是不是stc芯片坏了,换个芯片试一下!

楼主:
恩 好的 我去问老师再要一个试试

网友C:
给分我吧,哈哈,是下载波特率的问题,把波特率最大最小值都改成4800就OK

楼主:
给分我吧,哈哈,是下载波特率的问题,把波特率最大最小值都改成4800就OK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想给您分,但还是不行呢。。。。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也许真的是芯片坏了,好奇怪啊。。。

楼主:
换了一块芯片,故障依旧。。。
高手快来帮帮我啊

网友D:
用USB的线,很多人同样也有问题,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有时候要调低波特率,有时候就不要,只能说,估计你的USB线不好用了,不知道你的USB是否是由PL232HX得来的,如果是,那就更不稳定了。根据你的问题,我怀疑还真是USB线问题。

要确定是不是USB问题,那么你就再去XP下测一遍,如果成功了,说明不是USB问题,那就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或者是你操作的问题。

楼主:
装回xp了,一切正常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