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DVD多功能管理芯片---GT6312充电,按键处理,低功耗

楼主(2010-04-29):
 参数项目具体规格或规格描述
充电部分适配器规格9.5V/1A的适配器
适配器接入错误保护适配器电压在8.9V16.3V±0.5V之内,认为接入正常并允许充电,超过这个范围认为异常,电压恢复到9.2V15.8V时恢复充电状态
电芯规格1600mAH,2串
电池或适配器初次上电电池容量判断电池电压大于8.25V,则直接判断为充满电池,不充电
预充电流1/电压范围200mA±20% / 2~4V
预充电流2/电压范围400mA±20% / 4V~6.8V
预充时间限制40min~60min
充电控制边充边放识别脚【高电平,则需要边充边放,低电平不能边充边放】
无边充边放恒流值关机800mA±20%,开机不充电
边充边放恒流值关机800mA±20%,开机400mA±20%
恒压值8.3V~8.4V
最长充电时间开机时8hours,关机时4小时
停充电流150mA
充电温度保护无,但可增加此功能
电流采样电阻50毫欧
输出端短路电流<200mA
充电指示充电红灯亮,充饱绿灯亮

 参数项目具体规格或规格描述
放电特性额定放电电流1A
放电内阻<250毫欧
关机(拔码开关处于关机状态下)下的MCU状态无功耗,mcu不工作。
待机(拔码开关处于开机状态下)下的MCU状态处于STOP模式,功耗小于1mA。
待机唤醒源遥控器按键按下、适配器接入
控制信号状态说明控制信号涵义开机拨码开关处于开机位置且系统关机拨码开关处于关机位置且适配器未接入状态对应电平
STANDBY系统电源控制芯片没电开:高电平
关:低电平
MUTE静音控制有声音有声音静音:高电平

有声音:低电平
IR_OUT通讯信号开:高电平

关:低电平
电池放电条件电池电压大于6.5V
主机开机状态下,GT6313在哪些条件下执行关机或待机动作1、电池放电达到关机点。
2、遥控POWER键。
3、拔码开关关机。
4、主机反馈关机。当SHUTOFF_IN为高电平时执行与遥控器相同的关机动作。
电池因低电量关机的电压值1、电池从高电量持续放电到6.5V±0.2V时,延时5分钟±20%后执行关机动作,在此期间每隔2秒传输一次72H的键值给主机。
2、电池放电低于6.0V±0.2V时,执行关机动作。要等电池恢复到7V时,才可正常开机,如果恢复到6.3V±0.2V7V±0.2V
之间,但如果有关机后再开机的动作,则可开机。
3、电池电压小于6.3V±0.2V时,不执行开机动作。

 参数项目具体规格或规格描述
遥控器部分遥控器接收条件每时每刻都处于接收状态。
遥控编码格式NEC format
遥控器能控制的前提条件指定遥控器才能接收,才能控制和转发给主机
遥控器的用户代码头两个字节都为00H,FFH
遥控器上POWER键的键值及mcu处理方法1、在待机状态下,按POWER键,执行开机动作;几个控制脚需要输出的电平为:

STANDBY: 立即输出高电平(开状态)

MUTE:开始维持静音状态3秒钟,再转为开状态。
2、在开机状态,按下POWER键,把遥控器上的POWER键的代码通过IROUT转发给主机。

STANDBY:延迟4s后关主机电源(关状态)。

MUTE:静音(置高电平)7s后再开。
遥控器是否参其它控制其余按键不做处理,直接转发给主芯片。
和主芯片通讯部分:
 参数项目具体规格或规格描述
 红外线通讯数据传输方向由mcu发数据给主机,以单根线连接。通讯格式与遥控器一样,包括用户码也一样。
主机红外线的接收误差范围由于MCU的内部RC振荡频率极限偏差为+-20%,所以主机必须能接收正常通讯时序的偏差+-20%的信号。
红外线通讯数据内容遥控器信息、20个按键键值、电池低电量信号、关机键值(拨码开关关机)。
关机键值(03H)当接到关机信号时发送遥控器的POWER键给主机
数据发送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关机键值、遥控器与按键信息、电池低电量信息。

 参数项目具体规格或规格描述
拨码开关处理1、在关机状态下,拨码开关拨到开位置,执行开机动作。与遥控器开机相同

2、在开机状态,拨码开关拨到关位置,把遥控器上的POWER键的代码通过IROUT转发给主机。
与遥控器关机相同

楼主:
如有需求,请与我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