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寻址方式

楼主(2010-04-29):
寻址方式就是根据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的方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多种寻址方式,而且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指令系统优劣???

网友A:
顾名思义,寻址方式的多少和功能强弱反映出指令给出的地址寻找真实操作数地址或数据的快慢,即反映了系统程序的运行速度,或曰,反映了系统指令系统(程序执行的速度)的优劣。

网友B:
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寻址方式,以达到最佳速率与最短代码的折中

网友C:
主要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