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IAP存取变量

楼主(2010-04-29):
LPC1114给出的例子是通过IAP进行数据存储,我只想存储普通的变量,这个怎么解决?
能不能这样呢?

ramCopy(扇区1地址, &TestBuf, 8);
其中TestBuf[8]为unsigned_char,

网友A:
您好!

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麻烦您可否具体说一下?

按我的理解:您需要把一个8字节的数组利用IAP将其存放在Flash中?

IAP Ramcopy是不受数据大小的限制的。

ucErr = ramCopy(0x00001000, (uint32 *)buffer, 8);             /* 写数据到扇区1                */

楼主:
谢谢,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想把普通的一些变量放到FLASH中,相当于把FLASH当EEPROM使用,存储一些数据,就是不知道这样对FLASH有没有损伤,速度如何

网友B:
您好!

无论是Flash还是EEPROM的存储介质擦写次数都是有限制的。对于芯片来说,Flash的IAP次数和芯片的Flash擦写次数基本等同。擦写延时是us级的。具体更详细参数可以参考芯片的英文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