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2怎么实现多汇编程序的编译

楼主(2010-04-29):
    本人菜鸟哈,问个简单问题:一个主程序,另两个调用的子程序,全部用汇编语言编写,MAIN.ASM、SEREAL.ASM和TIMER.ASM,用KEIL uVision2怎么编译啊?我在主程序中加入了#include "timer.asm" #include "sereal.asm"这两句也不行。
    用Keil时加入文件如图2,三个文件并行,怎么设置成图1这种形式呢?

楼主:
另,如果把两个子程序加入到主程序中,一切OK,说明程序本身没问题。但是那样一个文件的话,有点长,看着头晕。

网友A:
只有把源文件加入项目即可
所以方法2要好些

楼主:
如果把子程序都加入到主程序中,这样就成了一个很长的程序了,功能虽然没问题,但毕竟不符合模块化编程的思想啊,也不利于交流。
KEIL的IDE肯定可以实现汇编的多文件模块化编译,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需要设置什么
做好定义和声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