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0-04-29):
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入DC12&AC24V,输出有四组电源,分别为5V,3.3V,12V,15V,其中想提高一组电源的输出电流,应该怎么做?(跟定制开关变压器的厂家沟通过多次,但一直没办法提高,查资料说只要提高变压器的磁通量就OK了,也尝试着改变了这个绕组的线径,但无明显效果。)

网友A:
提高输出电流意味着输出功率也要提高,你的电路是否能够输出更大的功率?

楼主:
提升的单组电流在设计的额定功率内,应该支持,如果暂不考虑电路,在变压器上该做些什么工作?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不知道你的变压器如何绕法,也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网友B:
也是!
干脆把图发上来看下!

楼主:
噢,啊门
谢谢各位。。。

网友C:
楼主自己都不说清楚前提条件,当路过的都是神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