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U4000~

楼主(2010-04-29):
第一次接触,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特来求助.
里面有一个0x33命令,上位机可以通过此命令配置下位机的CFG参数,即温度,AI上下限,温度传感器的个数,DI信号量报警设计以及DO状态设置.
现在需要单独的设置DO,我看了说明书,没有单独设置DO状态的命令,必须以上参数一起设置才可以,而因为没有命令能获取以上所有参数的数据.导致我无法保存其状态,以在设置参数的时候保持其不变.现在每次我想单独的通过软件设置DO的状态,都必须先通过机器的Web了解其信息,手动保存,然后才设置以上所有信息.这太麻烦了.
所以 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单独设置DO状态?

楼主:
另外 当我把甲烷传感器接入后 频率200Hz-1000Hz 0%CH4--%4CH4

因为模拟量全是mV 而且不停变化,我当如何根据频率求出其浓度呢?

网友A:
您好!我们公司数据采集通用产品中并没有IDCU4000这个产品,如果这是我们公司的定制产品,您可以联系对应的销售工程师,获得直接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