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8032a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输出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9):
     我在nfs方式下进行挂载好应用程序后,加载好pcm-8032a.ko模块(终端显示pcm-8032a driver up......)。输入命令#./test。test能运行,但是pcm-8032a板卡数据输出没反应。继电器没动作。
     硬件安装是按照pcm-8032a用户手册的“隔离数字通道连接图”接的。PCOM0接直流24v正极,IDO0、 ID1、ID2、ID3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正极。电源负极接EGND。NC空接。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为24V。
     嵌入式工控机主板用的是EPC8900M/I-L。
     是怎么回事?继电器怎么就没动作?

网友A:
板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B:
pcm-8032a中断  基址都是按照要求设置无误。程序是 write输出数据的测试程序。